60v换电充60v 铅酸的可行性

楼主(2025-06-17):
60v换电是不是要升到72v才能充60v 铅酸呢?是不是如图这么做就可以呢? Dc-dc升压器?

那么如何充满停止,还没有想好。

网友:
电源与充电器不能通用吧?

网友:
确实没问题,升压器要恒流的,功率要足够,快充满时是恒压状态,到电压了就是浮充,要彻底断电可以接个定时器也可以,其实没必要。

网友A:
没发现这有什么好爽的。小区门口充电桩四个小时充满不爽吗。几十斤抬来抬去的像个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这有什么好爽的。小区门口充电桩四个小时充满不爽吗。几十斤抬来抬去的像个猴。 ...

一是抢不到小区的充电口,二是我有免费换电权限,闲时给老婆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这有什么好爽的。小区门口充电桩四个小时充满不爽吗。几十斤抬来抬去的像个猴。 ...

给你一说,打消了用换电给铅酸充电的念头

网友:
要有限流,不然电流太大电瓶会坏或者电源会坏

网友:
估计他DIY的这个移动电源是12V的,准确来说是磷酸铁锂4串的。给铅酸充电的时候是DC-DC升压,如果是恒压电路那电流控制不太好,如果是恒压恒流电路那充到电压阈值就没电流了。至于接逆变器就没啥好解释的了。
其实他组这个移动电源的时候,可以直接62节串联,满电大概DC220V,直接供电各种充电器和电气,比逆变器升压+充电器降压组合的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