禧玛诺变速器后轮的H L 故障咨询

楼主(2025-06-17):
禧玛诺变速器故障咨询后轮的H L都调节了  就是只能升2当,后面还有7个升不了什么原因?前把上的拨码也只能在6数字。升不上去。

禧玛诺变速器故障咨询后轮的H L都调节了  就是只能升2当,后面还有7个升不了什么原因?前把上的拨码也只能在6数字。升不上去。
禧玛诺变速器故障咨询后轮的H L都调节了  就是只能升2当,后面还有7个升不了什么原因?前把上的拨码也只能在6数字。升不上去。

网友:
……收紧变速线没有型号的猜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定位错误   最后一个档  拨不到了

网友:
坐等高手有经验的分享。

网友:
我的是后变速34档定位 不准确,后来看了变速线生锈不怎么灵活,现在凑合着骑了

网友:
摔过?先看看后拨变形没,再看线有问题没,再看手拨有问题没,
找到原因,再谈解决

网友:
如果没变形的前提下就是要收紧或放松变速线。其实很好调。如果变速支架变过形,修复后那几本调不到最佳状态了,但是可以用。

网友A:
那个H L一般不用调,这个是管最高最低限制链条不出去用的,你应该先检查尾钩是否被摔变形,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可以到B站找个视频学习一下,顺便给楼主上传一个禧玛诺经销商手册里面有变速器的安装与调试很详细,楼主可以从官方学习一下变速器的调整,首先声明我设置的是0家园,论坛收要是收的话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H L一般不用调,这个是管最高最低限制链条不出去用的,你应该先检查尾钩是否被摔变形,这个讲起来比较 ...

谢谢大佬。。

网友B:
这种情况多数是钢丝松紧问题,其次是后拨或者尾钩变形、安装不到位等,最后再考虑HL限位螺钉的调节。除非你已经调过HL限位螺钉了,H是限高、L是限低,起到将链条限定在飞轮的有效范围内,避免向上卡进最大齿与辐条之间,向下卡进最小齿与车架之间的作用。
还有一种极小概率的问题是指拨坏了,无法拉紧变速钢丝。不过指拨坏的可能性非常低,而且很容易排除

网友:
尾勾,前后拨均要检查,光调HL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多数是钢丝松紧问题,其次是后拨或者尾钩变形、安装不到位等,最后再考虑HL限位螺钉的调节。除非你 ...

没啥用,手拨拆开看了 和新的一样  铁丝也是能拉 很顺,后面的调速器手动拉到底了,还是不能升到最高档。。

网友:
最好拍照片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你描叙不一定准确,听你描叙只能把所有可能做一遍
主查后面变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