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纯水机 - 拆个虚标的压力开关 - CNKB YK-32

楼主(2025-06-17):
启/停压力差严重虚标的高压开关,拆开看看,坑我来踩,家元你们赏!

标称0.25MPa-0.45MPa,实测0.199MPa-0.213MPa。

低于0.199MPa就导通

高于0.213MPa就断开

看看标称数据

只有尾部有一条缝,从这里下手

够厚实,用水口钳慢慢啃

撬开尾盖,尾盖中间还有一层金属片,增加抗压强度的

全部扯出来,橡胶膜→金属片→推杆(小白杆)→微动开关

微动开关很简单

拨出来看看,这种微动开关不是瞬时断开/导通,是慢慢接触和离开的

建议大家不要买这种高压开关,特别是直驱时直流电流较大,会拉弧的。

拆贴不易,大家轻拍重赏!

网友A:
为啥这个压力开关外壳上,即没写电压,也没写电流?

网友B:
是假的吧,机械开关只有导通和截止功能,如果做到数字变化的?
我看机械式的电接点压力表是可以调整导通的压力啊

网友C:
温州人刚刚起步的产品。过去只有大厂才敢做的,现在民营也敢做了。

网友:
电压力表至少比开关耐用些,可调压力。楼主不可调开关,至少是铜合金触点,比手电反向开关铁触点好些,最好的是铂铱合金耐氧化触点。

网友:
这种质量还是蛮好的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不是瞬时断开/导通,是慢慢接触和离开的

慢开 怎么解决灭弧问题?

网友:
电接点压力表应该会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假的吧,机械开关只有导通和截止功能,如果做到数字变化的?
我看机械式的电接点压力表是可以调整导通的 ...

两个东西,那只是个开关,传统的纯水机高压开关有个螺丝,调节里面的弹簧压力,我拆的这种更简单,没有调节的。

网友:
有主播那味了

网友:
这开关太扯了

网友D:
我买过一只类似的高压差型的,标识是贴纸的,见图片。买来一直放着没有用,不知道动作压力和标识的有没有差别,改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一只类似的高压差型的,标识是贴纸的,见图片。买来一直放着没有用,不知道动作压力和标识的有没有差 ...

不用试了,跟我买的是同一家生产的,虚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个压力开关外壳上,即没写电压,也没写电流?

是啊,发现这家的产品都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州人刚刚起步的产品。过去只有大厂才敢做的,现在民营也敢做了。

纸皮鞋的发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