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教大神们,88NV1120 + PFH30-37AS 这个固态盘用哪个量产工具呀

楼主(2025-06-17):
试了海士力的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存储芯片。

网友A:
AS级,应过得去,,什么存储芯片应是江波龙家的秘密,,镁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级,应过得去,,什么存储芯片应是江波龙家的秘密,,镁光?

知道用哪个量产吗?

网友:
B16,应该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
这个RDT好麻烦的,直接开卡又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级,应过得去,,什么存储芯片应是江波龙家的秘密,,镁光?

大S都是镁光的吧?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b16 没固件开不了

网友:
拆掉做U盘吧

网友B:
主控性能不咋滴,而且也没有这个颗粒对应的固件流出,搬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性能不咋滴,而且也没有这个颗粒对应的固件流出,搬板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2025-08-04):
量产好也是纯纯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