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S5剃须刀拆洗组装碰到问题

楼主(2025-06-17):
拆的时候忘了拍,清理完组装的时候拍了记录一下吧。

整体一览

现在的问题是这四个小片片是装哪的,装不上了

网友A:
那是多余的,你赚了

网友:
18500规格电池还是比18650的少一些

网友:
那么一堆,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多余的,你赚了

朋友,不带这么开玩笑的,真不知道装哪了。

网友:
往复式刀头的?

楼主:
是的,博朗都是往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不带这么开玩笑的,真不知道装哪了。

你去b站看一下有没有这品牌的拆装视频,参考一下
下面这视频不知道是否对得上
岩哥维修:带您看 两分钟修好 博朗 S5 系列剃须刀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b33fc4da40d73a2e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b站看一下有没有这品牌的拆装视频,参考一下
下面这视频不知道是否对得上
岩哥维修:带您看 两分钟修 ...

这个结构不一样。很多是换电池,拆摆架的很少。

网友B:
同款,我用完都是都是水冲下到头完事

网友:
大复杂不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我用完都是都是水冲下到头完事

不就是太闲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不带这么开玩笑的,真不知道装哪了。

这家伙够复杂,这么多可拆零件,只要没拆碎,就有的复原~反复拼装几次就找的到各个零件的位置了。

网友:
比划比划,应能塞到适合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伙够复杂,这么多可拆零件,只要没拆碎,就有的复原~反复拼装几次就找的到各个零件的位置了。 ...

研究了一天了,还没找到放在哪。

网友:
恭喜楼主赚到了,喜提四个小零件!

玩笑,建议找找拆机视频对照一下,要不再买个同型号的拆开看看?

网友:
那么多零件

网友:
估计4个脚用的

网友:
当成乐高,多拼几次,一定能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