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黄梅天,京造除湿器坏了 显示FL 应急处理

楼主(2025-06-17):
黄梅天,除湿器坏了

去年买了这个除湿器,
也就是黄梅天用几次,
主要是家里的地下室潮气太重了
(虽然有阳光棚,平时不潮湿,但黄梅天还是太潮了)

买了京东京造的

显示FL,然后不能工作,询问店家,说是水满了,实际上积水桶里还是干的,然后是拆开来看看。原来就是一个小空调,靠冷凝来抽湿

存水的桶,总归有关传感器吧
找到了,

这个是磁感应的,对应于积水桶里有块带浮子的磁铁,

这个是常闭型的磁感应,
但是开路了,就是坏了。
多多上6元买了一个,
还没有到货。
把传感插头的铜线拧上,
人为做成通路,
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只是没有水满自动停的功能。
待到传感器到手了,再换上吧。

补充内容 (2025-6-26 16:53):
后来拿到传感器了,
发现灵敏度太高,后来把支架钳掉一些,才行。

网友A:
呃,楼主家地下室比我家房子大

网友B:
都有地下室,难道是在村外?没准还有后花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楼主家地下室比我家房子大

你别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地下室,难道是在村外?没准还有后花园吧?

是在村里。
自建的农村房,
只有我有阳光棚的创意,
其他人家都是窗户小,很少有阳光的地下室

网友C:
直接改个水管吧,这个水箱太小,一会儿就满了

网友:
地下室不错,运动打球

网友:
放高点,接个水管排室外去

网友:
当初买房子,差点就买了个带下潜一层的跃层,看完了房子,感觉那种房子没法住,地下的那一层太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楼主家地下室比我家房子大

大壕厮,壕无人性...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这地下室真的豪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村里。
自建的农村房,
只有我有阳光棚的创意,

现在可以用类似光纤那样的管道把阳光导入室内,你这样当然比别人要好得多
建地下室,在报建时要报的吗?有什么规定和要求?

网友:
大房子真爽啊

网友:
复合板容易受潮

网友D:
据说地下室里冬暖夏凉,是真的吗?

网友:
这地下室都这么大,房子得多大……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地下室里冬暖夏凉,是真的吗?

的确是冬暖夏凉,
冬天在阳光棚下,打麻将,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用类似光纤那样的管道把阳光导入室内,你这样当然比别人要好得多
建地下室,在报建时要报的吗? ...

我建的时候,
管理方也没有经验,
我造好了,
他们就不让其他人家造地下室了,
要造,也不允许加阳光棚。
没有阳光棚的地下室,阴暗潮湿,不舒服,放啥都容易霉,放酒倒是好的

网友:
地下室真的豪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个水管吧,这个水箱太小,一会儿就满了

没那么夸张,这个功率很小,200-300w吧,要运转30小时以上才会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