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形轮廓的PCB如何画?

楼主(2025-06-17):
据可靠消息,这PCB是 @猪小呆 隔空为数码之家会员 @邪恶海盗 画的

我理解意思就是看着鼠标外壳照片,愣给画出来了。

@猪小呆,你好!我不需要隔空画,看图,我可以测量尺寸

而且,我不算从0开始,我画过很多矩形的PCB

只是我不知道,比如读卡器这种有外形轮廓的PCB如何画

请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轮廓线...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有边框层呀

网友:
这不是我画的,是楼上自己画的,我只是帮他打板而已

网友:
怎么可能看着图片就能画出来,有cad图,或者其他图的

网友A:
你自己会画,把它当成整个矩形,再量那两个缺角,斜边那里,以一边量两次,然后画斜线就可以了

网友:
外形复杂的板子可以用AutoCAD来画,然后导入到电路板中,设置成板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会画,把它当成整个矩形,再量那两个缺角,斜边那里,以一边量两次,然后画斜线就可以了 ...

能再具体点吗?让我少点探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具体点吗?让我少点探索

先按最宽,和最长画边框,然后量出2位置,1位置减去2位置的尺寸,除以2,算出u口两边缺口的宽度,然后量3和4,在3.4两个位置画两条竖线,然后再用这两条竖线,画斜线,再删除没用的和多余的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最宽,和最长画边框,然后量出2位置,1位置减去2位置的尺寸,除以2,算出u口两边缺口的宽度,然后量 ...

3.4位置,在这个图的右边量也一样,可能还好量一些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拍照,在PCB编辑页面作为彩色丝印导入,量好开、宽尺寸,按比例调整好大小,然后按边沿画出PCB边框固定下来,同时有些地方需要开孔、安装接插件等固定位置的也可以先按对应位置放置好相应的封装,再删除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拍照,在PCB编辑页面作为彩色丝印导入,量好开、宽尺寸,按比例调整好大小,然后按边沿画 ...

我认真思考学习一下前辈的教导

网友C:
这种异形板,一般都是结构安装有要求才做成这样,可以让结构人员给你导一个板卡外形的CAD文档,把CAD文档导入到板框层就可以了。行业内基本都是这么干的,DIY的除外

网友:
进来学习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异形板,一般都是结构安装有要求才做成这样,可以让结构人员给你导一个板卡外形的CAD文档,把CAD文档导 ...

业内人士的专业回答,谢谢

网友D:
从我作为业余爱好者角度看,画外形由直线组成的板子,外形无论多复杂,只要没有弧线(弧线测量难度大)画起来都不难,
难的是要依据装板子的外壳准确测量出尺寸,更难的是在板子中掏孔把孔位掏得准确无误。
关键是的要准确的尺寸数据,没有这个作支撑再NB的人也画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我作为业余爱好者角度看,画外形由直线组成的板子,外形无论多复杂,只要没有弧线(弧线测量难度大)画起 ...

您这留言才是中肯的讨论问题,分享看法

网友:
板框层用多边形板框改成图上的样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