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神来看看这个两串法拉电容充电/均衡电路怎么样?

楼主(2025-06-17):
上次撸了个电瓶点焊板,9裆的,用强启电源根本没效果,内阻比较大(电源24毫欧,板子+焊针连接器也有十几个毫欧了),这不618淘金币活动撸了些红包,入手了两个3000F的电容,准备用这个试试。

于是设计了这个均衡/充电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特点:
      本电路对充电电压高低不敏感,设计6-20V都可以,电流支持10A或更高;当任意一个电容达到2.75V时,恒流充电启动,电流降到均衡电流之下(如图参数约200mA),能够有效保护电容。

原理综述:
      本电路采用专用的法拉电容均衡集成电路BW6101。

      充电时,6101的4脚不输出高电平,Q1、Q3都截止,Q4截止,Q2截止,Q7截止,Q6打开,电流通过Q6给两串电容充电。

      均衡时,任意一个6101的4脚输出高电平,Q1或Q3导通,Q4导通,Q2导通,Q7导通,Q6关闭。电流通过Q5、D3、D4、R23组成的恒流电路(约200mA)给电容充电,电流略小于均衡电流。此时如果输入电压太高的话,Q5将承载很大的功率耗散,需要注意散热。

感谢看完,欢迎大神斧正……

更新:点碰二用焊机?——分享一下我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4758-1-1.html

网友A:
我虽然不是大神来,但也想来看看这个两串法拉电容充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不是大神来,但也想来看看这个两串法拉电容充电的情况。

参谋参谋,看上去可行么?

网友B:
两个直接5v冲   叫冲到5v看压差大不大    不大的话  静置一个星期  再看压差   如果都不超0.1v  可以不用平衡   基本同一家不是专门挑的话 基本压差都不大  除非你运气不好  买到漏电的  漏的太狠  以至于压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直接5v冲   叫冲到5v看压差大不大    不大的话  静置一个星期  再看压差   如果都不超0.1v  可以不用平 ...

这不主打一个懒字呗……

网友C:
淘金币红包咋来的?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金币红包咋来的?

618活动淘金币抵用金,多的有四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618活动淘金币抵用金,多的有四十多……

真的假的,我咋没发现...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我存了46,但是没薅电容。。

网友D:
没均衡电路不行,做这个板子得多少M?太贵了不如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均衡电路不行,做这个板子得多少M?太贵了不如买成品了。

BW6101是均衡电路,成本还没核算,貌似6101都要1块一个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BW6101是均衡电路,成本还没核算,貌似6101都要1块一个呢

说点小建议:
1、超级法拉电容,目前市面上可买到的有两种电压:2.7和2.8伏,均衡启动电压过低,应该设置在2.5V,电流应该可以支持达20A。
2、超级法拉电容,充电与放电电流可以相差到100倍,我记得3426B的DS是10mΩ左右,应该来说CISS不低,G极外电路相当于一个大电感,这样。。。。。。所以建议换成3436或3478吧。

网友F: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制作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144

这个用坛友弄了

这个貌似充电需要监控……

楼主:
等电容到了就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可以的!!!

谢谢鼓励…………

楼主:
还是个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点小建议:
1、超级法拉电容,目前市面上可买到的有两种电压:2.7和2.8伏,均衡启动电压过低,应该设置 ...

感谢指点。我这就去找下看有没有0元撸的这些MOS啊电阻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