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东西,大概是紫外线消毒器

楼主(2025-06-17):
拿到一个小东西,外观看不出来是什么,没有铭牌指示它的型号品牌生产厂家。仪器下部有一块铝合金板,貌似加热装置,警告用户使用时不要碰触。正面有一个小盖板,可以打开,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带孔的板子,没有别的东西。开始以为是个手持的熨斗,但是水从这里加进去就全跑了。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块锂电池。前端有一颗发光二极管,底部铝合金板上大概说这是一颗UVC紫外线发光二极管,应该是消毒用的。仪器尾部有一个TYPE-C插口,可以充电。

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拆解,看着像是卡扣结构,但是很难打开。想看看铝合金板下是否隐藏着螺丝,撬开后也没有看到,倒是看到了发热片和热敏电阻。最后还是撬开了上部的盖板,卡扣结构,非常结实。取下盖板,看到三颗螺丝。取下螺丝,就能完全打开了。现在看到前端还有一个风扇,大概是吹热风的,或者是散热用的。

打开后看到一小块电路板,和一块比较大的锂电池,缺电,已经完全失效。几个接线端子分别接风扇、紫外线灯、电池、热敏电阻和发热板。

热敏电阻和发热片是粘在铝合金板上的。

电路板上用了一颗IP2312,常见于充电宝和蓝牙耳机充电仓,用来给单节锂电池充电和提供升压的。

电路板的背面有一颗无字芯片和按钮。这颗芯片应该是某个MCU,板子上还有四个端子用了给MCU烧录程序。芯片封装SOP16,Pin16接地,Pin1接VDD,Pin15接CLK,Pin14接DIO。研究了一下引脚,没有猜出来是什么常用型号,因此它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下面就是拆出来的全部家当。还是不知道它具体做什么的。

锂电池经过激活还能充电使用,容量未测。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烘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烘鞋器?

才多大电池,能烘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烘鞋器?

哈哈,我觉得也是,不过做工真不错

网友:
好像是给臭鞋子去味的设备吧

网友:
看着是个奇怪的东西

网友:
好像有加热的,带香薰功能的?

网友:
这个既可以当筷子杀毒用,也能塞进鞋里当烘鞋器用不过别烘完鞋再给筷子消毒

网友:
应该是消毒的东西

网友:
奇怪的东西

网友:
支持楼上的,这个是带香熏、消毒烘干的小玩意,可以一边烘鞋一边给筷子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烘鞋器?

有道理。我都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多大电池,能烘鞋

紫外线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