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做了个交流电、外接电池双用的JBC245焊台

楼主(2025-06-17):
闲来无事,咸鱼买了个JBC245控制板+手柄,淘宝买了24V电源板和245烙铁芯,又买了个铝合金盒子,做了一个交流电、外接电池两用的焊台。可以插交流电使用,也可以外接电池使用,避免感应电的影响。我是用牧田21V电池,非常方便。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倒灌的问题???

网友:
这个出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倒灌的问题???

用尾部开关切换。

网友B:
3、4块钱,拼多多买个牧田取电座,装在壳子底部,岂不更简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块钱,拼多多买个牧田取电座,装在壳子底部,岂不更简洁一些!

好主意!去拼多多撸一个。

网友:
这么高级了再加个自动电压转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倒灌的问题???

加个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