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爱华nsx-380组合音响的光驱主轴电机不转

楼主(2025-06-17):
光盘可以正常弹出吸入,激光头也会有聚焦动作,但是光盘一丝不动,测电机电阻14欧,应该没坏,感觉电路板的问题,大神给下建议怎么维修

网友:
这些老机器,放太久了,是不是要哦考虑下电容失效?通常光盘吸进去后会给电机上电,检测电机正负有没电压到

网友A:
单给主轴电机加电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给主轴电机加电看看

同意这个方法确定电机的好坏

网友C:
有没有激光打开,如果没有查光头电路,当检测到光盘后,主轴才旋转读碟,有的机子在光头复位后,主轴旋转一下,再聚焦发射激光的

网友:
工作时电机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
光盘现在不好买到了吧

网友:
还是找人维修好

网友:
测量一下电机两端电压

网友:
按照多年前修光驱的经验,你先试着把这个电位器来回旋转一下,然后一点一点的调,调一点,试一下读碟,直到能读碟为止

网友D:
摸一下还翅膀的芯片烫手不,不热不话应该是它坏了。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一个完好的210光头来代换看看,光头不良的话碟片也不会转。我看你这机器灰比较大,先用棉棒沾娃哈哈水清洁一下透镜试试看,碟片会不会转。

网友:
检查检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个方法确定电机的好坏

单独供电测试电机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激光打开,如果没有查光头电路,当检测到光盘后,主轴才旋转读碟,有的机子在光头复位后,主轴旋转一 ...

手机摄像头发现激光有打开,但是没有主轴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摸一下还翅膀的芯片烫手不,不热不话应该是它坏了。

我也感觉应该是供电芯片坏,就是带翅膀那个ba6392

网友:
查电机,查光头,查电容

网友:
我有个520,外观一模一样,为了方便连接手机听音乐我加装了蓝牙接收头。

网友:
大神给下建议怎么维修

网友:
先酒精擦一下光头试试,不行的话,以前是换光头组件完事,其它驱动坏的可能性小,现在不知道有不有这些玩意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