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V电动螺丝刀用户访谈(送90元礼品)

楼主(2025-06-17):
为了更好研发精密电动螺丝刀,我们开展用户调研活动,可以预约线上访谈。
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可以发消息给我。

网友A:
咋报名  紫薯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报名  紫薯补丁

可以私信我的,简单描述一下您的螺丝刀使用经验,使用过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报名  紫薯补丁

可以私信我的,简单描述一下您的螺丝刀使用经验,使用过的品牌

网友:
博士的可以报名

楼主:
可以呀,您用螺丝刀主要是做什么用呀?我私信您

网友:
我就不私信了,直接说吧,我用过公司的那种气动螺丝刀,品牌并不固定基本都是国产,然后我家里用的也是国产的,南威,性价比还可以,主要是握在手里舒不舒服,大小合适与否,无刷电机,充电锂电池,续航够我连续几天维修,基本够了,扭力大小可调

网友:
  本人做办公设备维修,电动螺丝刀成了不可或缺的工具。现在手上有三款电动螺丝刀,博世GO,百得BD40,达威DLV5750. 博世和百得是4V锂电 ,达威是36v插电款。最先购买的百得电动螺丝刀,扭力可以调节方便携带,握紧工具往前推就可以上或者卸螺丝。后购买了一台博世GO系列,功能和百得基本相同,在后买又购买了插电款达威。达威电动螺丝刀的使用频率是最多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这款上40个螺丝锂电款的最多上17个),带刹车,扭力相比锂电螺丝刀小,开关及时停止没有滞后感。锂电螺丝刀速度慢,扭力大,不带刹车。扭力调到最小塑料螺丝孔顶多上4次感觉就要滑丝了。螺丝刀手柄和 批头连接部位容易松脱。冬天锂电池续航差,不到其它季节的一半。百得款的已经更换过一个锂电池了,用了不到2年。携带方便是锂电款的最大优势。

网友:
插电款的螺丝刀力度均匀,没有出现过松或者过紧这种情况。锂电款的力度不均匀,容易出现螺丝力度过紧,打坏螺丝这种情况。

网友:
销量最高还是博世Go
现在产能严重过剩
史丹利百得大品牌+电子扭矩都把价格卷到几十块
国产品牌除非有显著性能优势(无刷,更精密扭矩控制等),不然没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