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拖曳电缆做的2.2米长的双头USB充电线

楼主(2025-06-17):
线短够不到床上,有的长线压降很大,充电电流相当小。

这个线是0.3平的两芯线,非常柔软,外皮耐刮,耐摩擦。

几乎没有压降,充电电流大。

再有,把microusb头子的D+D-一定要短路,

网友:
应该换手机了

网友:
这做的头子支持快充么。弄红包买根啊

网友:
楼主过日子太省钱了。

网友A:
不支持快充没多大意义了,的确是要换手机了,就算果机PD20W,也要定制线才行,随便做可不行

网友:
这么长的线,压降不小吧

网友B:
只有正负两根充电线,是不行的,我搞了一根十米的双绞线,还有一个5V40A的电源,准备给手机充电,但是想法很好,实际上充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正负两根充电线,是不行的,我搞了一根十米的双绞线,还有一个5V40A的电源,准备给手机充电,但是想法 ...

你没有仔细看电压吧?

网友:
线太长了不行,有损耗。现在的快充有协议线太长了握手不稳定也不行。好的办法还是延长插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快充没多大意义了,的确是要换手机了,就算果机PD20W,也要定制线才行,随便做可不行 ...

是的,线阻大了不行,线阻小了也不行的

网友C:
行车记录仪线又细又长,打算改粗线,没法下手

网友:
不如搞个插排

网友:
线越长,内阻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车记录仪线又细又长,打算改粗线,没法下手

所以只能用在行车记录仪上,功耗低,用于手机充电就不行,线组太大。

网友:
我做了220的延长头在床上充电用,很方便!

楼主:
所以我专门买的拖拽电缆。

网友:
楼主有水平,而且很节约!

网友:
220V的延长是不是更有性价比

网友:
快充都是提高电压,降低电流,要不先受不了,,要不就是线阻大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