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一拖三的USB充电线 只充的 充电电流只能0.5A,又笑又气的 简直了

楼主(2025-06-17):
1,里面没有数据线,只有两根电源线。

2,在microusb头子那里,D+  D-没有短接,这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既然你是只充的,难道怕2A电流太大??线经不住?

所以充电电流只能0.5A,

但是苹果充电口可以到1A,
每个头子还有个小灯,然后是锌合金的头子。外壳还比较漂亮。

网友:
够坑的,一不小心就入坑了

网友A:
嘿嘿,你就说能不能用吧,虽然充着电玩着手机电量可能还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就说能不能用吧,虽然充着电玩着手机电量可能还会下降

别人既然说应该能用,但对现在的手机来说和你说的一样充着电玩电量会越来越少

网友:
这种没有D+和D-的是不会有快充的

网友:
便宜的线是这样的,看运气,我买过什么液态硅胶的一拖三也是几块钱,TYPEC那端还可以当数据线

网友:
恩,慢充线,保护电池,夏天充电不烫手...厂家这么设计非常得贴心

网友:
只能用来充蓝牙耳机之类小容量的电池了

网友:
这种线我有三根,有两根是这样的,充电电流最高只能到500ma,只有一根能到2A。不过这些都是一分钱撸的,无所谓了,很少给手机用

网友B:
一拖三基本上是二线的

网友:
现在仅退款难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中间带伸缩漩涡弹簧,自锁导轨滚珠,比卷尺悠悠球多了无限睡眠。

网友:
难道是夕夕上薅的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拖三基本上是二线的

有四线的一拖三,但四线一般只会给苹果

网友:
不拆吗?差评

网友:
一拖三的坑比较深,买过贵的,买过便宜的,质量差不多。

网友:
假货蒲天飞,防不胜防,就这样,看谁骗了谁!

网友:
正常,所以现在这种线如果好的线要好几十块,不然都是很差的,还不如一个头子的,还不方便

网友:
做了两条 双芯 C口线 并联,每个C口插头里都有下拉电阻,单口能出1.2A。接魅族X8,竟然能诱出9伏。

网友:
猜是山寨货,给小容量电池充电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