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气热起来了,今天清洗空调滤网,发现新机器和老机器的滤网材质有差...

楼主(2025-06-17):
绿色是华菱1代神机的滤网,
白色是10年前科龙空调的滤网。

在清洗的时候,发现白色塑料更硬,手感更好。
原来采用的是ABS料。

华菱神机用的是pp材质,比较软,
还有中间的注塑工艺也没白色的好,显得毛糙。

滤网更是有强烈的对比,
一个网孔较大,、另外一个更细密。

当年的那台科龙空调也算是神机,双排散热管+电子膨胀阀。

网友A:
没必要做太好,反正几年就要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做太好,反正几年就要换新的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哈哈,拉动内需,千方百计

网友:
PP料柔韧性好,不会断,ABS硬度高但时间长了就脆了!PP料注塑时流动性好但易跑胶,成形后缩水大,所以做出来的产品都不会漂亮!

网友C:
我家07年买了4台科龙空调,肠子都悔青了

买了后,才知道现在的科龙已不是早些年的科龙了。

空调刚装上,外机就噪音巨大,来了三个师傅

最后一个师傅看起来是个大师,研究了半天,说了一大堆专业的话,什么a柱、b柱

总之设计缺陷,没办法。

后来换了一台外机,症状一样,也就死心了。

现在我家空调一起动,全小区都知道了,小偷都要吓跑。

网友:
23年买两台华凌1.5匹挂机,今年又买了一台华凌3匹神机二代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07年买了4台科龙空调,肠子都悔青了

买了后,才知道现在的科龙已不是早些年的科龙了。

我X,想不到空调噪音还有这功能...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07年买了4台科龙空调,肠子都悔青了

买了后,才知道现在的科龙已不是早些年的科龙了。

家里还有一台特别重的科龙窗机,20多年是有了。已经淘汰扔库房了,但是它还是没坏。
15年家庭旅馆,一口气买了13台科龙1.5P挂机,至今已经整10年了,使用频率还挺高,一台也没坏。
当时为了便宜,可选的不多,要么就是山寨杂牌。可能因为非变频机器比较简单,一台它都不坏,哪怕电容都没有换过一个。

网友:
滤网不知道是那种材料时间长了就容易脆,一动就碎

网友:
计划性报废。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家里还有一台特别重的科龙窗机,20多年是有了。已经淘汰扔库房了,但是它还是没坏。
15年家庭旅馆,一口 ...

我家也没坏三,就是一起动,全世界都知道了

网友:
便宜那么一点,但也基本不会坏,算降本不降质

网友:
反正五年前还买了四台科龙,目前一切正常,虽然知道被海信收了。。

网友:
滤不住的灰尘跑哪去了

网友:
一千挂零的32挂机要啥自行车,两室一厅都按上不到6000可不就是消耗品。

网友:
很显然10年前的那个更好,那时候空调市场没有现在这么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没坏三,就是一起动,全世界都知道了

应该是风叶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风叶不平衡

我估计很多因素,框架强度不够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网友:
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