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发一个群联ps3111主控长存颗粒的修复升级固件

楼主(2025-06-17):
固态挂了,群联的ps3111主控,长存的颗粒,总容量256g,查了好多资料,最后找到了这个固件升级包,里面包含良品和不良品两种情况,只适用于长存颗粒,其他颗粒请绕路。

不良品升级工具(此tool只适用于长存颗粒)
(注意:更新后SSD数据会被清除)

一、 软件功能介绍:
1 . 此工具仅限给已经被写保护的SSD(固件名为SBFMP1W3)升级固件,
升级成功后SSD的固件将升级为SBFMP1B3;
2 . 程序是打开后直接自动运行的,不用手动开始。
3. 软件如图中2处显示的是DeviceFW name:SBFMP1W3(更新前检测到的FW版本)。

二、使用步骤:
1. 将需要更新的SSD连接至PC端的SATA接口上,进入PE系统下
鼠标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软件打开后就会自动运行;
3. 看到如图下面显示100%,如图中3处显示Updatesuccessful to SBFMP1B3,则表示固件更新成功了。
4. 在完全断电情况下重启电脑后硬盘就恢复正常了,即可进PE格式化分区重装系统使用了。

网友A:
ps3111可以直接开 为什么要用升级包
http://xmrom.kmdns.net:5000/008- ... %B6%E7%89%88v9.0.7z

网友B:
查了好多资料

下回先搜搜本论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3111可以直接开 为什么要用升级包
http://xmrom.kmdns.net:5000/008-Phison/PS3111/A%E6%8E%A8%E8%8D%90% ...

楼主应该是不常玩固态的,或者以前玩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玩了,导致知识出现了断层

网友:
好奇  都2025  PS3111 直接开卡程序开卡  为啥还要用升级固件这种方式

网友:
升级固件不能屏蔽坏块,最好还是重新开卡

楼主(2025-07-22):
引用 网友B:
下回先搜搜本论坛吧

搜了,没找到合适的,而且我就这台机器支持ng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