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放电笔制作

楼主(2025-06-17):
制作材料大部分来自废旧节能灯。

直接搭焊而成,成品如下:

来点特写,如下:

演示素材选用三莹100μF(实测102μF)跟尼吉康330μF(实测316μF),如下:

三莹100μ充满电,如下:

接上放电笔,如下:

约7秒后灯灭,测得电压3V多,如下:

尼吉康330μ充满电,如下:

接上放电笔,如下:

约15秒后灯灭,测得电压4V多,如下:

电路图如下:

网友:
找个小盒子装起来,好看一点。

网友:
为了有视觉效果,搞的复杂了些,装到一个小盒子里面要好看一些。

网友A:
我居然看懂了这个电路

网友:
大电容是应该放电,尤其是用电桥测量前

网友B:
修开关电源时很有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300V的直流电摸起来很酸爽!

网友:
不错这个放电笔可以的。

网友:
电容放电笔必须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看懂了这个电路

哈哈,超简单的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开关电源时很有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300V的直流电摸起来很酸爽!

哈哈,我修电视机电源板被电了好几次了

网友C:
按图做一个吧,我用的是电烙铁芯

网友D:
不错,可以仿制一个,电路图中少了整流二极管型号标注应该也是1N4007,不过应注意电容中还是残流有约5V的电压。

网友:
有空照着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开关电源时很有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300V的直流电摸起来很酸爽!

摸的地方要是不平,可以给你手上挖一两个小洞,还能让你闻闻烤肉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可以仿制一个,电路图中少了整流二极管型号标注应该也是1N4007,不过应注意电容中还是残流有约5V的电 ...

整流二极管用整流桥代替也可以,只是起到自动识别极性的作用。用耐压400V以上的普通整流管就行,没有的话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也行,就是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做一个吧,我用的是电烙铁芯

我以前用螺丝刀,哈哈,放鞭炮

网友:
咋让她放电快点,470uF放电半分钟麽

网友:
多长时间能把电放完?

网友:
带指示的放电器,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