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日本王子PRINCE GB-2001喷枪打火机

楼主(2025-06-17):
以前买过国产版本的全铜机身仿品,后漏气低价卖掉了(经历过密封圈失效、喷枪储气室焊缝开裂、枪头阀门焊缝开裂(国内厂商用的劣质锡),经常维修折腾也撑了8年,最后懒得修卖掉了了),然后忽然又想买过一个质量好的,去海鲜市场搜了一圈发现原版的日本产的GB-2001,价格不便宜,咬咬牙买下来,回来发现手感也比国产的重(之前那个国产的偏轻),遂拆机看看,拆不开的地方是焊住的了,看着焊缝也处理的很好,整机镀层都弄得极好。

整机:

火焰稳定性不错的:

这几处有钢印,底部充气口有JAPAN字样,枪头下侧有502字样:

接下来拆机看看:

底部拧开气嘴螺丝:

气嘴芯构件:

看看储气室内部,内壁和内件可以看到铜的本色,内有一团海绵吸附丁烷(可以让火焰更稳定):

接下来看看储气室上方的那个螺丝盖(单纯是一个封盖,作用不明):

揭下标签牌看看,发现是铝片,有一定的厚度,看起来质感不错:

接下来是拆开电子点火部分看看,塑料壳上居然是镶嵌的两个铜螺母进行加强拧在机身上的,和国产仿品的在塑料件上用自攻螺丝拧紧的设计不一样,压电点火器也和国内产的不一样:
上面那个阀门盖子是卡住电子点火模块,不拧掉取不出的,我发现是个圆盖子并没有卡扳手的缺口,只能用了一个铝的联轴器抱紧了拧:

接下来装回打火模块(免得零件散落太多),拆开阀门看看,阀门另一侧的那个螺丝拧开了发现里边是过滤网,阀门内部颜色是黄铜色:

接下来装回其他部分,拆开喷枪头看看细节,喷嘴内侧也有一片滤网:

最后全部装回。

网友A:
只用抽雪茄才用得上吧

网友:
烧猪毛用的?

网友:
国产的也有好的,但是因为品牌之间差异大的原因让人不知道买哪个品牌,某宝的评价水分太多难以做有效参考

网友:
经历过密封圈失效、喷枪储气室焊缝开裂、枪头阀门焊缝开裂(国内厂商用的劣质锡

我买过好几个塑料的焊枪也是一样,底部漏气,最后都扔了。

网友:
这质量真的好,经常用的还是得买个好的

网友:
这个比俺的强,应该不会漏气

网友B:
现在国内的商品都是在做轻量化和去铜化,,所以就成了快消品了。。。谢谢分享

网友C:
估计得上百块,做工的确不错,

网友:
嘴馋的时候烤两片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得上百块,做工的确不错,

这东西新机400往上,二手的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内的商品都是在做轻量化和去铜化,,所以就成了快消品了。。。谢谢分享 ...

国内也有全铜的,卖个七八十的价格,但是焊缝质量不咋地,就是爱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抽雪茄才用得上吧

我日常用银焊丝焊一些小铜件会用这

网友:
看着做工挺精致的

网友D:
虽然价格得上百,但是烤山地车碟片螺纹胶没反应,容易烧化打火机合金。瓦斯喷灯热功率好像有3千多瓦,烤螺纹胶,等冒烟立即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价格得上百,但是烤山地车碟片螺纹胶没反应,容易烧化打火机合金。瓦斯喷灯热功率好像有3千多瓦,烤螺 ...

你这个确实需要大一些的喷枪烧,但是又要求火焰集中度高,可以试试MAPP焊枪的,这个焊铜管比那些烘烤用的喷枪好用一些

网友:
里面零件挺多的,不拍照或录视频拆了可能装不回去啊

网友:
看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