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大神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颗粒,有没有对应的开卡工具:MAS1102+LGLH512G7HCB1

楼主(2025-06-17):
大神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颗粒,有没有对应的开卡工具:MAS1102+LGLH512G7HCB1

网友:
黑片拆了改优盘

网友:
虽然看不到是什么制程,但我感觉有工具

网友:
之前摸到过 看着可能是hyv6 v7之类的
你可以下mpt读一下闪存id

楼主:
大神们,能帮忙开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能帮忙开卡么?

找个开卡工具  读出ID 才能知道  能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开卡工具  读出ID 才能知道  能不能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