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给自己挖坑:W3518快充模块的3D打印外壳

楼主(2025-06-17):
买的这个快充模块是不带DC输入接口的,电路板没有固定螺栓孔,壳子打印采用卡扣式,但是并不牢靠,参考网上各种售卖的外壳,原计划是在两颗电容旁的抵柱上钻一小孔用螺栓帽压住电路板

买的带螺栓的DC输入口,为了能让其在盒子里更为稳固,还设计了个立柱,立柱上留一孔,正好可以用来固定顶盖。

然后自己不想打孔上螺丝压电路板了,想着用粗铜丝焊接,直接就可以固定电路板了。就开始了作死之路。
因为上盖板设计为推拉式,结果盖口就变得更窄了,而壳子的内宽也就比电路板大一点点,电路板就必须斜着放进去一部分后,再在里面摆正放下去。
结果用铜丝焊接后,可操作角度更有限了,反反复复尝试良久就是无法塞进去。

最后在热缩管都快磨破,以及内壳被电路板㨃出划痕后,好不容易放了进去。

上电测试没什么问题

测试一下realme的手机 可以vooc快充,但是功率一般14W左右。

原装充电器也是差不多的功率。

一颗螺丝固定,可以拿到车上应对各种手机了。

网友:
不加散热片不热吗

网友:
应该考虑到安装方便的问题,好在还是安装进去了,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发热大不大?,,谢谢分享

网友:
折腾就是快乐的源泉

网友:
壳子抽拉的,设计不错

网友:
这材料耐得住那电感的高温么?

网友A:
现在有卖华为车上的快充模块,这个不香了!老五家三十多,66W

网友:
外壳很厚的

网友B:
嘉立创的x树脂?

网友C:
这个大功率非常热,塑料壳不行的。嘉立创撸的那个25X25的铝盒子很合适,刚好能放进去,再加上导热硅胶垫或者导热胶散热很好

网友:
安装进去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x树脂?

一个季度领一次的 选了80℃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功率非常热,塑料壳不行的。嘉立创撸的那个25X25的铝盒子很合适,刚好能放进去,再加上导热硅胶垫或 ...

可能用不了那么大功率,我这个最多给上12VDC  外壳用的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卖华为车上的快充模块,这个不香了!老五家三十多,66W

这……我又落伍了啊

网友:
好在还是安装进去了

网友:
这个发热非常高,然后就是手机剩余电量会影响充电功率,其次是3518输入电压的大小也会影响功率

网友:
不能选可降解PLA,建议聚碳酸酯PC料,强度和聚丙烯差不多,耐热好不易烤化。再不行选ABS和PETG等,强度耐热比PLA好点。

网友:
做一个倒角比较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