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奇想:2个20瓦PD串联给T12供电

楼主(2025-06-17):
如果可行,T12电烙铁成本还能下降,因为PD20瓦极其廉价,为它找到新用途,体积还小

每个PD头子,配一个诱骗器,串联实现24伏特,40瓦峰值功率T12够吗?

网友:
用峰值当正常稳定的功率,不太好吧?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如没有良好平衡电路,那么等着烧红头子玩。

网友:
百问不如一试...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如没有良好平衡电路,那么等着烧红头子玩。

它两个只是提供电源,肯定有调温恒温电路

网友B:
再问下去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可以的,2个电压相加而已。

网友:
如果一个头是40W就够了

网友:
可行,但两个头子用起来麻烦。不如换一个45W的

网友C:
T12不是24*3=72W的吗?40W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不是24*3=72W的吗?40W哪够?

对头,至少60w峰值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去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有没有可能本来就是?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是不是还要考虑设置待机保持温度的电路

网友D: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两个电源串联没有任何问题。一般40W的功率一般电子应用就够了,前些年20W的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两个电源串联没有任何问题。一般40W的功率一般电子应用就够了,前些年20W的一样用。 ...

你说的没错,20-40瓦电烙铁也能将就用

T12烙铁芯的设计功率通常在 70W左右(24V供电时),而非40W。它的优势在于:

快速升温:10秒内可达工作温度(如350°C)

高效回温:由于发热芯与烙铁头一体化设计,热量传递效率高,焊接时能快速补充热量

可控温:焊台可精确调节温度,避免过热损坏元件

2个20瓦快充头子,能对付用,但谈不上理想

见谅

网友:
也就凑合能用

网友E:
我的直接用12V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直接用12V就够用了

非常想听听你的具体经验
是直接给T12提供12伏特电压吗
就这么用了吗?焊锡融化速度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想听听你的具体经验
是直接给T12提供12伏特电压吗
就这么用了吗?焊锡融化速度如何? ...

还可以,就刚上电那会电流会很大3A,预热时间就和普通洛铁一样,过一会就和正常的没区别,我用的可以调电源,常规12V 我就懒得调了,接上也就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就刚上电那会电流会很大3A,预热时间就和普通洛铁一样,过一会就和正常的没区别,我用的可以调电 ...

12v恒压的时候,小元件,烙铁上去焊锡融化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