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618装机 求指教 能流畅运行剪映1080p就行

楼主(2025-06-17):
能流畅运行剪映1080p就行

网友:
cpu 呢?ssd买m2接口

网友:
内存搞大点,这类应用非常吃内存,我看很多搞这些视频剪辑的都搞到64G或更大
H610主板是准备上12400F,12490F这种CPU了吧

SATA固态换Nvme的速度也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
SSD都不如买二手S3700或者3710 400G的超长寿命(写入量),内存还是建议威刚或金士顿的其他靠边都是终身质保免费的首选金士顿。电源我选长城的,显卡影驰索泰。CPU12100F吧便宜。12400F也可以

网友:
或者P3700更好。

网友:
吃内存,32g或直接64G

网友:
i3 12100 + 32G 估计够用了

网友:
700多的H610,牛,3050纯纯智商检测卡!

网友:
内存加大一点,显卡略低,最后一个应该是板u套装吧,盲猜cpu是121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