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阻盒内部

楼主(2025-06-17):
电阻盒内部,除了最大阻值用的是电阻,其它阻值都是铜线绕出来的,
通过档位开关选择不同电阻串联以达到需要的阻值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
这是电阻箱吧,最近产的,做工一塌糊涂

网友:
线绕的电阻精度高。

网友:
老的新的易区别,老的不惜用料,做工好。

网友:
不是纯铜丝吧,应该是低温漂的合金。

网友:
上学那会就看到过,没有这个精致

网友:
这做工只能说惨不忍睹。

网友:
铜的,,有没有造假用铝代铜?铁代铜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用料不如老式电阻箱了

网友:
一看这就不是老货

网友:
做工一般,不知道温漂怎么样

网友:
确实不怎么样,至少开关就不行

网友:
这是纯铜的吗

网友:
看着感觉还可以,不知道那一年生产的。

网友:
这是干多精细的活

网友:
你找个老的电阻箱比这漂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