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家有迷你型的U盘推荐吗?

楼主(2025-06-17):
大家有迷你型的U盘推荐吗?最好可以有指示灯,不需要量产,速度不用很快。以前雷克沙的S45就是这种,后来不小心丢了。
现在再找差不多大小的,都不带指示灯

网友A:
不少啊,手腕版的,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少啊,手腕版的,搜搜看

手腕版跟mini不沾边吧,不过mini的应该都不带指示灯

网友:
读卡器芯片加emmc,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
mini的都拉胯

网友B:
这种吧,迷你读卡器,够小,或者闪迪酷豆,还有更小的,但是杂牌的,64g,20元,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C:
闪迪有一个什么豆了?忘记了,很好用,用了差不多10年,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吧,迷你读卡器,够小,或者闪迪酷豆,还有更小的,但是杂牌的,64g,20元,看你怎么选了 ...

2.0的速度确实有点慢了,其他品牌的小的TF读卡器在售的就看到雷克沙和闪迪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有一个什么豆了?忘记了,很好用,用了差不多10年,还在用

酷豆吧
老款的是CZ33和CZ43,CZ43有指示灯,但是买不到了新的了

网友:
打板,自己diy

网友D:
三星   是不是  也有一款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   是不是  也有一款很小的

三星MUF-64DA

网友:
海康有一个F450,不过是C口的。

网友:
小很了的就是很容貌蜴 掉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DIY一个

网友:
实用就好,小虽然精致,但真的容易掉。

网友:
闪迪有,酷豆,带不带灯忘了

网友:
实际上方便的还是虎克钩子的,带到钥匙串上方便——对于频繁使用者推荐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迪有一个什么豆了?忘记了,很好用,用了差不多10年,还在用

我也有个8G闪迪迷你优盘,速度读写速度不超过10M太慢了,

网友:
好像只有闪迪的什么豆来者,以前台电也出过迷你款的,和无线鼠标的接受器一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