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菜到抠脚之低成本修汽车空调 自己动手加冰点还原剂

楼主(2025-06-17):
车子空调不冷,出口温度15度,蒸发箱有气体声音又像流水声,判断冷媒不足。
研究下自己加冷媒,买工具加134a成本高也麻烦。刷到加冰点还原剂,有荧光粉有润滑剂等多种功效,这个简单手残党可以操作,马上下单一个。

这个是高压接口,高压管细

下面黑色是低压管接口,低压管粗

拧开管帽着车,开空调最低温度最大风量,摇匀冰点还原剂等一分钟直接将还原剂注入低压管。
第一次操作没什么经验,怼的力度不够冷媒漏出来一些,接触正常不会有漏气声,十几秒就可以完成注入。听声音判断注入情况不可靠,因为发动机声音掩盖了。没经验最好买有透明管的冰点还原剂,可以观察注入情况。

这是漏出来的冷冻油,有些味道,不知道变质情况怎样

注入完成后开空调一会温度降到10度,目前效果还可以。冰点还原剂适合空调不够冷的状况,如果空调一点不凉,加这个可能无效。
先到这里后期什么情况再反馈,多谢观看!

网友A:
这个实际上也是制冷剂吧,换了个高大上的名字

网友B:
这温度计看起来是煤油型的,估计有30~40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温度计看起来是煤油型的,估计有30~40岁了

我也觉得   你看那名字 寒暑表

网友:
  说实话哈,你不要乱加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像我的车虽然是混合动力的,有两套压缩机,纯电的压缩机不够凉,电用到15%,燃油压缩机接管,燃油的压缩机还能接受,5度多,最后我还是找到售后4s店,然后他跟我说叫我去外面,自己换金冷冷媒加就是。然后我买了冷媒,然后。去店里面就只要给30块钱手工费就可以了,就是你网购以后它里面会到店安装,然后加上那个费用就可以。
  买的是电装的制冷剂,比金冷还要好。大家在用空调的时候,就是感觉吹出来的那个风一定要冻得手痛,才是正常的状态。如果你们只是感觉到很凉但不痛,说明你们的空调效率很低。
  去店里面查,他只是说你应该是少了一点制冷剂,也就是之前我换变速箱的时候售后没有加够,马马虎虎的应付事。
  以前也修过这车,出厂之后空调就不行,修了三年最后还是我带着温度计去修的,当时还有同款车做对比才把我空调修好,一开始空调出风,16度别人觉得,这是凉风可以,实际上凉风不够凉,拿着温度计就看出来了,对比同款车,别人的出风温度6度,开上路一查应该是膨胀阀出厂都是坏的,最后他们重新加注制冷剂,换了膨胀阀以后,出风温度能达到4.6度,蒸发器温度3度,我当时就记住了那种感觉,35度的室外温度,就是吹的手上很痛。
  这车不漏制冷剂,因为两年了都这样,压力一直很稳定。当时加注之前是高压1.3个兆帕。低压就是200千帕,我都怀疑店里面的低压表有点问题,他一直卡在200千帕。然后当时没加之前是室外温度33度,出风温度是在11度跟8度来回的波动,偶尔能到6.6度,那时候蒸发器温度4度,但出风温度太高了,放掉以后重新加,加到了高压1.7个兆帕。低压我看显示还是200千帕,但是明显的出风温度就往下掉。最后最低的温度压到了3.9,蒸发器温度2度,当时在店里玻璃就开始结露了,这就对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在路上开低温还是能压到4度,这个温度才是正常的温度。

网友:
明天我也测量一下出风口温度,你们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际上也是制冷剂吧,换了个高大上的名字

单制冷剂也不行,压缩机需要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温度计看起来是煤油型的,估计有30~40岁了

说得很对!小时候陶瓷一休哥身上的温度计,一休哥摔坏了只剩温度计

楼主:
专业!这样已经很好了,应该还缺冷媒。有认识的修车师傅,包冷媒也就30,跑一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车有年头怕太大压力顶不住,之前空调管漏还去啤管,这样已经很好了 ...

顶不住该换哪换哪,这大热天的,10度空调出风,效率低了,还是要重新搞,抖音修车老中医视频学的蛮多的,

网友:
时间一到,车的小毛病就会出现。

网友:
冷媒年年漏的路过看看

网友D:
这个2度的太厉害了,我的出风口也就是到9度左右吧,6年的老车了,没动过空调

网友:
我之前的小车开了10年,自己加了9年制冷剂,空调管路有个地方有微漏,差不多一年左右就要加一小瓶制冷剂,带瓶重300g的那种,一瓶加进去正好;金冷的一瓶是200g制冷剂,加进去就太多了,会产生液击,开空调就轰轰响,后来放出来一些制冷剂就好了。
制冷剂少了后能听到蒸发箱有很明显的嗤嗤声,出风口温度只有一点凉,车里根本感觉不到凉;加上制冷剂后听蒸发箱的声音就是很小的嘶嘶声,出风口的温度在3-5度之间,制冷效果就很明显了。
后来我还买过两瓶汽车空调堵漏剂,能堵微漏的那种,买来之后的两年空调都正常就没加,后来换了车,堵漏剂就彻底用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2度的太厉害了,我的出风口也就是到9度左右吧,6年的老车了,没动过空调 ...

九度的话效率就太低了,要把它干到五度以下效率才是正常的。如果油车搞得好,可以把它降到两度多三度的样子

网友:
冰点还原剂,好高大上的名字,第一次听说

网友:
正常的管路不会漏,如果压力降低,那肯定有漏点,找不出漏点就加冷媒毫无意义。掩耳盗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九度的话效率就太低了,要把它干到五度以下效率才是正常的。如果油车搞得好,可以把它降到两度多三度的样 ...

出发口温度,我看他这个蒸发器温度2度,出风口温度也差不多是8、9度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发口温度,我看他这个蒸发器温度2度,出风口温度也差不多是8、9度的样子吧 ...

这就是换热效率低。至于原因得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