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CD4060(14位二进制计数器)测试

楼主(2025-06-17):
电路及接线如下:

这个芯片没有Q1到Q3输出脚,是从Q4开始的,所以接线时,Q4接最右侧LED,往左依次是Q5、Q6、Q7、Q8、Q9、Q10,没有Q11,Q10过去是Q12、Q13、Q14。
这边我用555振荡器触发,人工触发的话太慢了。下面开始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显示是从二进制数1000开始的,而不是从1开始,因为第一个灯接的是Q4。
下来时11000、100000、101000、110000、111000……以此类推。
到Q10时,因为没有Q11脚,Q11是在内部计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Q10高电平一次,再一次低电平,下一个高电平才进位。也就是15脚两次高电平后,1脚才高电平。如下图(Q10第一次高电平):

Q10转低电平,但不进位,如下图:

Q10再次高电平后,进位,如下图:

等到Q14都可以输出高电平,说明芯片没问题,如下图:

另外,这个芯片9脚10脚是配合11脚接成振荡电路的。如下图:

我这里测试时把9脚跟10脚都作为输出脚,11脚为输入脚。根据电路可知,9脚跟10与11脚输入信号频率相同。10脚电平与11脚相反,9脚电平与11脚相同。

网友A:
请问用32768晶振怎么才能输出1HZ和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32768晶振怎么才能输出1HZ和60HZ

不好意思,你问问看别的前辈有没有知道的。频率变高我还不太清楚要怎么做,频率变低用分频器可以,不过32KHz降到60Hz用这种芯片的话会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32768晶振怎么才能输出1HZ和60HZ

我刚才粗算了一下,在4060输入脚输入32KHz的信号,在Q9输出脚,可以得到62Hz的信号。

网友A:
查了一下,可以同4013输出1HZ,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可以同4013输出1HZ,谢了

好的。不好意思,我刚发现看错你的问题了,我把1Hz看成1MHz了,32KHz降到1Hz经过15级分频就可以了,4060是14级分频,再加个4013二分频那就正好降到0.97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可以同4013输出1HZ,谢了

4013是双D触发器,你这个用单D触发器也可以了,SN74LVC1G80DBVR,这个芯片有点小,是单D触发器,这个芯片只有Q反输出,没有Q输出。把D跟Q反接一起作为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