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了好久,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5-06-17):
春节前买的,特意挑选了一台不响的,想练练手。

修了几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修好。

网友:
恭喜LZ, 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网友A:
还有专门挑坏的买吗

网友B:
请问这是几波段的收音机?

网友:
这是啥型号收音机,最后是啥问题导致的?

网友C:
电源插孔坏了?

网友:
战时必备的好设备

手机一旦没网就是自废。。。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万用表挺小巧

网友:
这收音机应该不错,晶振一大堆。

网友:
德生R9710收音机,CXA1655+CXA1622。

网友:
开始入坑了,
恭喜

网友D:
老头子不解,请楼主明示咋就好了呢?

网友:
你也是的,挑坏的卖,好自信,修理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专门挑坏的买吗

25 元买了一个好的,我特意换成不响的。
回来没修好,又去花了 15 元把开始那台好的买了回来,型号不同。
继续修这个不响的,终于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专门挑坏的买吗

目的就是玩玩,所以挑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插孔坏了?

不是,电源负极哪里开路,走了一条飞线到喇叭附近,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几波段的收音机?

改天找到频率面板,上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头子不解,请楼主明示咋就好了呢?

电源负极哪里开路,走了一条飞线到喇叭附近,就响了。

网友E:
这样折腾,这机有啥特点么?收台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折腾,这机有啥特点么?收台特多?

接收短波,效果还可以。但没有锁频的机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