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为什么市面上很少有单接口Type-C U盘?

楼主(2025-06-17):
目前市面上也就三星MUF-64DA和金士顿DT 80(停产)是纯Type-C口的。很多还是一边Type-A,一边Type-C这种四不像U盘,很多电脑都已经只有Type-C口了。

网友:
自己DIY一个把

网友A:
usb接口还是比较多的电脑上有的

网友B:
有的,鱼鱼上找,也可以找双头的,把A口拆了啊

网友C:
你说的很多电脑估计只有1%吧,至少我家里公司里所有电脑都没有typec口

网友:
纯c也就比较新的电脑有   还有台式中低端有也是机箱后面   前面大多数机箱没有   看销量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c手机可以读  可能销量还更低

网友:
闪迪cz480,还有大部分普通人用的电脑还没有c口。

网友D:
c口u盘会越来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口u盘会越来越低

打错字了,c口u盘会越来越低多

网友E:
你讲的纯C口是笔记本。台式机那个没有a口。你不能以点概全,实际上大部分只有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还是比较多的电脑上有的

那都是老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鱼鱼上找,也可以找双头的,把A口拆了啊

双头的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多电脑估计只有1%吧,至少我家里公司里所有电脑都没有typec口 ...

不会啊,你看MacBook、华为mate、微软surface、Google pixel基本上没有type-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讲的纯C口是笔记本。台式机那个没有a口。你不能以点概全,实际上大部分只有A口 ...

Macbook、Surface、google chrome、轻量本、商务本、二合一基本上没有只有Type-C。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你看MacBook、华为mate、微软surface、Google pixel基本上没有type-A口

这些玩意在市场上的占比有多少?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即便现在是20250618 typeA那头还是去不掉

网友(2025-07-17):
C口  感觉 不结实

网友:
单C口市面上的应用设备除了笔记本还是少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