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画板子的时候是如何精确定位的?

楼主(2025-06-17):
之前画一个液晶屏的板子,屏上有四个凸出的定位柱,要在对应的底板上开四个洞,就这四个洞我反复打了好几次板子,始终不能精确对上,用的是普通的尺子量的,最小精度1毫米,但是两个定位柱之间的距离不是刚好整数毫米,导致多出来的那部分需要自己瞎估,但是每次都估不准,这次又要画屏幕底板了,又碰到定位柱的问题,我怕还是跟之前一样搞不准,想问问坛友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把这个距离搞精确?

楼主:
也就是如何精确测量两个定位柱之间的距离?屏幕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50921078173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啥叫定位孔?

网友:
其中一个搞跑道型

网友B:
游标卡尺,测量两个定位柱的两边得出两边的距离,至少精确到0.1mm.
再测量定位柱的直径,得出中心距,,
根据定位柱的直径设计定位孔(孔径要比直径至少大0.2mm),,定位孔的中心距就根据刚才计算得出的结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啥叫定位孔?

就是屏幕背面四个角有四个柱子,板子上对应位置有四个洞的话放进去柱子就刚好卡进洞里固定住不会上下左右动了,要求位置绝对精确才行,稍微偏一点都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标卡尺,测量两个定位柱的两边得出两边的距离,至少精确到0.1mm.
再测量定位柱的直径,得出中心距,,
根 ...

不错,貌似是个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屏幕背面四个角有四个柱子,板子上对应位置有四个洞的话放进去柱子就刚好卡进洞里固定住不会上下左右 ...

双面胶,实在不行AB胶,看它往哪里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实在不行AB胶,看它往哪里跑。

屏幕两边有胶的,但是最好还是给固定柱开上洞,那样更牢靠

网友C:
https://lceda.cn/editor#id=!84d52d49d3f2443ba6451348259da11e
立创有现成的封装。好像少了一个洞。可以自己添加。
这个屏幕没有尺寸图么?可以根据尺寸图绘制。

网友:
这个主要靠目测,。。。。两个对准,另两个扩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lceda.cn/editor#id=!84d52d49d3f2443ba6451348259da11e
立创有现成的封装。好像少了一个洞。可以 ...

还真是,早知道用这个了,少一个是本来就只有3个柱子

网友:
这种四四方方分布边距又是相等定位孔是最好画的没有之一,先定义一个焊盘为基准,
再量出其中两个定位孔的X/Y坐标,其他两个就只要量出孔距

下面种异形分布边距又不一样才难画

网友:
一边两个孔用普通孔,另一边两个孔用长圆形孔,留点余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