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L9210B 固件版本V1.34.29 10分钟休眠版 ITGZ硬盘盒亲测可用

楼主(2025-06-17):
ITGZ硬盘盒亲测可用,其他同芯片硬盘盒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
自己设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设置就行了 没用必要更新固件 这个固件好像是增加兼容性的

网友:
同芯片也不一定能用,有的刷了指示灯会不正常。刷之前先备份原来的以防万一

网友(2025-08-12):
这个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