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韩国启洋的充电器KEYANG C10840,大家看看这个能改装成普通充电器吗

楼主(2025-06-17):
      某鱼上淘了两个韩国启洋的12v充电器,出口的,英标插头,做工还挺好的。我是想直接从正负插片引出两根线接一个品字插头,给电动喷雾器的三串三并12v锂电池充电用,电池组上已经接了一块带均衡的充放电保护板。
      但是看这个充电器上有三个小电极分别是T,B1,B2,我量了其它品牌的类似电池,B1B2电压分别是4和8v左右,这是个带平衡的充电器吧?如果我不接这三个电极,充电器能正常工作吗?还是要加几个电阻改造一下骗过单片机检测?

单片机控制

LM358运放

启洋充电器和威克士充电器电路板对比,做工好几个档次,跟其他通用型的充电器更是没法比,能用上的话是极好的。。用个十来年都没问题的。

网友A:
有的T脚是检测脚,不接不能充电。可以试一下,反正正负极不反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T脚是检测脚,不接不能充电。可以试一下,反正正负极不反不会坏

T应该是接电池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的吧?

网友B:
和老款大有12V的充电器是一样的,电池也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老款大有12V的充电器是一样的,电池也通用。

是的,电池通用。大有代工的?

网友:
和老款充电器是一样的

网友:
充电器做工可以,改电路有点难度

网友C:
这是带均衡的?

网友:
成品锂电充很少有带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带均衡的?

看了坛友历史回复,好像不是均衡,只是检测单颗电池电压

网友D:
一颗10K电阻接T和B+还是B-之间我忘了,你试试。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颗10K电阻接T和B+还是B-之间我忘了,你试试。

这个电阻是替代温度探头的,应该是接BAT-,但是B1B2应该是电池的中间连接点,有电压的,不接的话充电器应该还是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