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显游标卡尺关机后也很耗电吗?

楼主(2025-06-17):
以前几块钱包邮撸的数显卡尺,买来试了一下就关机放那了,刚刚找出来想用,却发现已经开不了机了,估计电池没电了,这玩意关机后也很耗电吗?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每次用完都要把电池拿掉才行,不然等下次要用电都耗没了

网友A:
记得前面有帖子讨论过数显卡尺的待机电耗的问题,国产卡尺装一个纽扣用不了多久,但三丰的可以几年不换电池。
懒得换电池的话装个硬开关

网友:
测量一下待机电流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前面有帖子讨论过数显卡尺的待机电耗的问题,国产卡尺装一个纽扣用不了多久,但三丰的可以几年不换电池 ...

我的半年就没电了,准备加个拨码开关上去

网友B:
我的卡尺电池也不耐用,电池买的也是便宜货,卡尺自身待机电流可能也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卡尺电池也不耐用,电池买的也是便宜货,卡尺自身待机电流可能也有点大 ...

加开关加开关,这玩意用得少每次拔电池也麻烦,到时候电池又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
谁让你不买机械尺的...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我的游标卡尺是以前的老款照样看得准,不担心电池失压

网友:
机械的就很好用,没必要用电显的

网友:
没用过,觉得机械的更好用。

网友:
一直用的是机械的,没这个顾虑。

网友:
我因为难得用,平时都是扣掉电池的

网友:
加个开关吧

网友:
我的买来的时候电池底下有个小纸片,应该是防止电池跑电。

网友:
待机时电池用不了多久,我是用完后取出电池的。

网友:
还是不用电的好,就没给它配电池,省事。

网友:
我的数显卡尺换电池,已经将近一年了,还是好好的。没感觉耗电量大。可能是运气好。

网友C:
这么便宜 那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 那里有。。。

优惠购版块经常有,今天还看到一个,不过比我以前买的要贵点,当时应该是用了签到红包之类的后才3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