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联想便携式光驱

楼主(2025-06-17):
抱歉。输入法不熟。qu打成su了

这个可能是oem代工的。不过光驱芯用的TEAC DW-224E

拆解是不难的。

底部有四颗螺丝拆下来。

拿来盖板发现有阻滞。原来贴纸下边隐藏了一个螺丝没取下来。

拆去两个固定光驱的螺丝就可以取出来

这个是驱动主板,上面有usb接口和辅助电源接口。可惜是5V2A的,我想改成12V的,因为我很多12V的电源适配器。

这个盒子是进过水的,里面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A:
笔记本ide光驱,够老的

网友:
这个光驱能刻录CD,读取DVD。

网友:
DC口是5V的?这个改只能接个降压模块进去了吧

网友:
这个光驱能刻录CD

网友B:
搞半天不就是光驱吗?为啥叫便携式光速?

网友:
原来是光驱,被标题吸引进来了

网友:
那个辅助供电是原来老电脑有的usb口电流小而设计的,现在的电脑早就没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口已经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ide光驱,够老的

再仔细看一下,有sata接口的

网友:
主要看光头质量,光泵散热好坏,主轴电机是否滚珠轴承。曾经有的国产光驱,应付动平衡问题,主轴一圈有几颗滚珠,高速旋转自动回正重心,可惜光泵质量差,半年读不出来,液压轴套电机没坏。以后PB级光盘普及,每张能储存很多大型游戏,省的网盘掉线让人买会员。

网友:
时间久了,光头也可能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半天不就是光驱吗?为啥叫便携式光速?

光驱一般不都是内置的吗

网友:
都 好像10多年没有用过光驱了

网友:
光速计,被题目绕进来了,原来是光驱。

网友:
现在电脑几乎都不配光驱了,收藏一个便携的可以应急

网友:
谢谢分享,很老的东西了。有些服务器也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