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显卡尺真乃必备之神器

楼主(2025-06-17):
上个帖子的精确定位问题,在用了数显卡尺之后顺利解决了,这次精度估计没问题了,很精确的计算出两个柱子之间的距离是39毫米,而我用直尺量估算的居然是39.5毫米,看来肉眼看始终是有误差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887-1-1.html

网友:
电池多电池便宜

网友A:
带表卡尺最好,数显坏得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表卡尺最好,数显坏得快

坏了买个新的数显模块换也不贵

网友C:
没数显卡尺前大神们都是用的普通卡尺也精准测量

网友:
普通金属卡尺寿命长,完全满足日常测量精度需求。

网友:
有卡尺就行,数显不数显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买个新的数显模块换也不贵

每天去折腾是对的。

网友:
那个39的用钢板尺就能量出来,倒是那些小数点后有数字的用卡尺量准点,至于是游标卡尺还是数显卡尺倒是无所谓,好的游标卡尺比差的数显卡尺准

网友:
不是专业金加工用不到那么高的精度,一班人用普通卡尺就足够了!

网友D:
我的就不是数显的,也很好用啊,难道你要精确到0.0000000001吗,哈哈,数显的也就两位半,9。9元钱包邮的。

网友:
会扩孔这就不是事

网友:
专业的测量工具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数显卡尺前大神们都是用的普通卡尺也精准测量

这个就和手动挡油车和新能源电车一样。各有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不是数显的,也很好用啊,难道你要精确到0.0000000001吗,哈哈,数显的也就两位半,9。9元钱包邮的。 ...

这个钮是干啥的?

网友D:
微调旋钮,可以让卡尺在靠近被测量物体时,慢慢前进,卡住物体,而不是用手直接推后面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微调旋钮,可以让卡尺在靠近被测量物体时,慢慢前进,卡住物体,而不是用手直接推后面的位置。 ...

用手推我觉得挺方便的啊???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手推我觉得挺方便的啊???

比如你用手直接推后面,长期测量金属或者非金属物体,会在游标卡尺的两个接触面形成凹坑,因为用力大,长期测量,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卡尺接触面都不平了,就报废了;如果测量时,卡尺快卡住时,用小轮子慢慢调整到位,就不会那么大力,去接触被测物体,保护卡尺的接触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推我觉得挺方便的啊???

在专业使用领域,主要是用来定尺画线用,想要徒手推动尺子定在某个精准尺寸是很难的,这时候调节螺丝就派上用场了,可以精确调整到需要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你用手直接推后面,长期测量金属或者非金属物体,会在游标卡尺的两个接触面形成凹坑,因为用力大,长 ...

这么说也有道理...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