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一些RDT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5-06-18):
这个RDT是屏蔽了原厂坏块跑的,ECC10,结果中的几个信息想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数据
1.1区域中的CE坏块总和是159,这个总和包不包括跑RDT时候,屏蔽掉的原厂坏块
2.2区域中1个块的是不是就是本次跑RDT所跑出的读写坏块
3.3区域中的14和括号里的84算什么块,是不是也是本次RDT所产生,然后这个总和是98(14+84)是不是也含在了1区域中的159里面,,如果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原厂坏块是159-98-1=60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46xt几个版本跑rdt感觉有点乱。
第2点你说对了。  第一和第三我也不是很清楚,图一中的坏块数应该是对应硬盘smart a3项,数值不同是计数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xt几个版本跑rdt感觉有点乱。
第2点你说对了。  第一和第三我也不是很清楚,图一中的坏块数应该是对应硬 ...

坐等一个大佬来解答

网友:
记号一下,等大佬解答后也学习下。
我都是只管跑RDT,跑完PASS就开卡,从不关心有多少坏块,反正也看不懂

网友:
跑RDT需要多长时间呢 ?2258XT +4CE的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