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拓邦保护板,哪个微信小程序能分别显示每电芯温度呢

楼主(2025-06-18):
我用的都是天邦达和小东的,不过显示的都是最高电芯温度和最低电芯温度,这样就不知道温度最高的是哪个位置的热敏电阻了,
这拓邦保护板哪个微信小程序可以显示出传感器序号呢?

网友A:
就一个热敏电阻,哪有那么多显示的

网友:
就一个温度电极吧!内阻最大的那个合适

网友:
要想显示 72 个 电池 的温度,首先 得有 72 个传感器 。如果只有 1 个,还有这样的想法就幼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热敏电阻,哪有那么多显示的

我接了两个热敏电阻,不知道温度高的是哪个

网友(2025-07-20):
电池没有提供这个数据

网友:
我用的是小象电动的保护板,支持电池组每个电池的电压和整体电流参数,单体温度没法查看,只有俩温度传感器.

网友:
才2个传感器,你想啥呢兄弟

网友:
这想法厉害了。还有你是怎么确定是显示最高电芯温度和最低电芯温度的?
难道说厂家能未卜先知,安装时就知道哪个温度高哪个温度低,所以把传感器靠这俩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