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些三极管参数

楼主(2025-06-18):
修东西的话不知道参数也没关系,按原型号换上去就可以。但是做东西的话,自己就要知道元件参数,要不然没法计算其他元件的值。我把我这边的一些三极管关键参数整理在一个表格里,这样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些,不用一个一个去翻。

网友A:
手工的,厉害。话说好像有三极管数据手册,各种型号的基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的,厉害。话说好像有三极管数据手册,各种型号的基本都有。

我这儿只有一本二极管的。

网友:
现在有软件查找元件数据资料,方便快捷

网友B:
手工记录,也是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记录,也是有心了

咱啥也不会,只能用这笨办法,从PDF数据资料里一个一个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