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电子门锁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25-06-18):
仓库这种的我想找个简单的好像又没有找到方案。
以前老式的倒是好找。

1 通过手机远程开门。

有没有成品通过里面钥匙作为旋转按钮,然后开门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里面插了钥匙,外面就插不了钥匙了

网友: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通过反锁按钮实现开关门,万一开锁失灵需要破门才能进入。

网友:
反锁按钮实现开关门,这个方案的却有缺陷

网友:
参考一下燃气定时开关,改造一下就能用……

网友:
买外供电成品算了,万一停电用内置电池应急,内置没电能钥匙开锁。改的话怕没电特别麻烦。

网友:
锁舌封锁体里,直接装个门磁可以联网控制的,考虑供电就行了

楼主:
看了是淘宝有一种拉伸是开锁的,然后我现在想一下在门柄手把这个拉伸开门。

网友:
用旧锁改不可行

网友:
随便买个指纹锁得了

网友A:
不是有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这种吗

看了一下这种要200多  不适合我们这些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这种要200多  不适合我们这些diy的。

我也是感觉贵了,那些100左右的感觉又不结实所以还没下手

网友:
这种怎么供电?

楼主:
找到这个26块钱自已外接电源 ,可以利用智能插座供电,这样手机可以远程了。也可以用外加遥控器通电。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不过蓝牙耳机这么小不一样能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不过蓝牙耳机这么小不一样能供电么

这个如果解决了供电问题,倒是很方便

网友:
都不如钥匙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