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机升级替换剩下的128G存储芯片KLUDG4UHDB,加密了不能改优盘?

楼主(2025-06-18):
最近去售后店华为手机升级替换剩存储芯片128G/KLUDG4UHDB,有什么利用价值?看坛友说加密了改不了U盘,真就垫桌角的命?

有需要的的坛友送给你了,我想就是物竟其用。

网友:
加密无法PJ的话还真不能做U盘

网友:
以前的Mate8的64G我做了个U盘

网友:
谢谢分享,讨论帖
手头也有一块官方升级留下来的存储芯片,能用起来当然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讨论帖
手头也有一块官方升级留下来的存储芯片,能用起来当然好

网友:
这玩意不好搞,看有人要没

网友:
3X的颗粒?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猾伪的基本都加密了,之前差点就把个东芝的颗粒拆了
最后找了个回收华为的回了点血

网友:
TB上有u盘板,很便宜,买一个焊上试试

网友:
华为的有加密,搞不了。

楼主:
最新消息,咸鱼华强北大佬回收了。

网友:
三星的好像可以用转接板开nand定义当普通颗粒用,ufs是加密的只能开4M来着,不知道编程器能不能合并分区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deepSeek 建议。

网友:
可以改U盘的,就是需要编程器合并分区,改好了速度还是刚刚的。

网友:
是不是要清空测试架

网友:
这玩意都玩加密啊?

网友:
这样也能防止别人改用,厂家的后手。

网友:
SEC三星的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deepSeek 建议。

真缺这20元吗,如果是我,我宁愿收藏起来,或者砸碎它扔了。

网友:
加密一般人搞不定,估计要工厂的才有能力搞,不过你这20块是不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