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需要装一个英文版正版WIN10要怎么操作?

楼主(2025-06-18):
如题,请问是花巨款买
还是网上买一个激活码
或者是其它渠道
这个电脑不用联网,谢谢

网友:
不联网,不激活都没事啊,直接安装官方镜像版的,别安装第三方整合版的,垃圾软件多,后台多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下载英文系统安装

网友A:
https://files.rg-adguard.net/fil ... 3-2f0f-c17b39570c9e

这里下系统,然后用TSForge离线永久激活,问题不大

网友:
只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授权的才是“正版”...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B:
去msdn.itellyou.cn上下个原版的镜像,然后找个激活工具
不要装那些捆绑软件的那种大集合

网友:
在用的直接改英文不行么?或者安装的时候选英文
正版指的是你花钱买授权(自买key或品牌机),不花钱软件或者几块钱买的key激活其实也算是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msdn.itellyou.cn上下个原版的镜像,然后找个激活工具
不要装那些捆绑软件的那种大集合 ...

谢谢,看了下,都是中文简体的,
有没有纯英文版的
还是说装了中文简体再改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files.rg-adguard.net/file/78d11575-bf37-3d43-2f0f-c17b39570c9e

这里下系统,然后用TSForge离 ...

谢谢,这个要用什么软件下载,下了一个文件是CMD后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要用什么软件下载,下了一个文件是CMD后缀的

这个网站给的是下载脚本,打开脚本等一会提示的时候你按F选择版本然后就自动下载了,等下完了脚本所在目录下会出现一个同名ISO,留下这个ISO文件其他都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给的是下载脚本,打开脚本等一会提示的时候你按F选择版本然后就自动下载了,等下完了脚本所在目 ...

收到,多谢,
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多谢,
我试试看

不客气,慢慢整活吧

激活程序到处都有,推荐HEU,这个已经包含了TSForge

网友:
官网下载一个英文版ISO安装,不联网不激活也可以用,正版就是你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序列号激活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下,都是中文简体的,
有没有纯英文版的
还是说装了中文简体再改语言? ...

有啊,您是不是打开的位置不对或者是看的比较新版本
看老一些的版本,我刚看了下,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您是不是打开的位置不对或者是看的比较新版本
看老一些的版本,我刚看了下,有的
...

谢谢,辛苦了
刚看到原来要选择下面的“英文”版本才可以

楼主:
今天下载了你这个链接的,速度挺快的,比百度网盘快多了
上次花了10多个小时才下载完一个。
你这个几十分钟就下载了6.6G
不过有个问题,系统装了后,重启,让我连接网线。
我公司是无线网络,没有网口
家里倒是有插网线的,
也没看到可以跳过去的地方,请问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慢慢整活吧

激活程序到处都有,推荐HEU,这个已经包含了TSForge

你好,我下载了你提供的连接,用ISO安装的
重启后系统显示要连网络
我公司只有无线网,没有网线插口,
家里路由器才可以插网线
安装界面不能跳过这一步,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载了你这个链接的,速度挺快的,比百度网盘快多了
上次花了10多个小时才下载完一个。
你这个几十分 ...

安装Win11卡在连接网络界面无法进行下一步设置的解决办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7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