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刀刀薅羊毛0.1的手电升级18650电池

楼主(2025-06-18):
看到有优惠劵就顺手薅这个手电 相信DIY党手里大把18650电池,买的时候就知道里面肯定是那种小电池,自己拆开果然没错,就把自己的18650电池替换上去,续航直接翻倍。

网友A:
这种电筒没啥用

网友:
我濠的更小,估计不是18650

网友B:
原来的是14500电池可以直接换18650电池吗?看位置不够啊

网友C:
塑料的啊,散热也不怎么样吧,估计发热也大不了,家用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是14500电池可以直接换18650电池吗?看位置不够啊

刚好能放下,商家通用模具省钱就是原来高配版(18650电池)通用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筒没啥用

普通家用,不长时用照明。凑合用。这价格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这个是塑料外壳吧,看样子内里空间可能够大,不知道亮度如何,或者改天养小鸡那里换一个多功能的小手电改一下。前几天有收到宿管阿姨清理宿舍时小女生留下的小台灯,C口三种模式,也可以改一下用2节18650,嘿嘿

网友D:
一模一样的手电,一模一样的价钱不过没拆,这个手电最大的不好是档位太多,关太麻烦,长按不能直接关,只能一档一档按

网友:
这个羊毛怎么薅

网友:
0.1的手电能亮都是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模一样的手电,一模一样的价钱不过没拆,这个手电最大的不好是档位太多,关太麻烦,长按不能直接 ...

同感,撮合用,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家用没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也能搞

网友:
相当不错了,0.1买不来一个棒棒糖

网友:
0.1买这个手电真是划算

网友E:
试试加温控探头3v调速风扇,开散热孔,改XML灯珠,配7135x3,如果有微型散热器,配7135x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加温控探头3v调速风扇,开散热孔,改XML灯珠,配7135x3,如果有微型散热器,配7135x8。 ...

为这破手电不值当,按这意思往后推,是不是也升级下家里装修不然都配不上这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啊,散热也不怎么样吧,估计发热也大不了,家用也挺好

0.1元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好奇你哪来的优惠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