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服务器电源在金手指开了4个孔就罢工了

楼主(2025-06-18):
罢工了,指示灯不亮,风扇是运行的,金手指输出无电压…
难道打孔姿势不对吗,金手指上下输出不一样,打孔会造成短路保护?
后续拆了接线柱也无输出…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芯片,头皮发麻
———————
补图…

网友A:
打孔把板子打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把板子打裂了吧

微孔用麻花钻头,不存在裂板啊

网友:
难道是多层板?

网友B:
上下两面都 仔细看,肯定有不该短路的地方连上了。接线排拆了查。

网友:
PCB是多层板,内层是可能有GND的,,这样搞可能把电源和地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面都 仔细看,肯定有不该短路的地方连上了。接线排拆了查。

拆了也不行呢,无输出

网友:
不用难道,一看布线至少4层

网友:
估计板层有线,打断了

网友:
这就麻烦了

网友:
嘿嘿,我还以为你要打个孔挂钥匙链上玩呢

网友:
扔掉/卖掉得了,这个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这种多层板里面,中间板层也是有布线的,这压根没法修了,你把信号线整折了,没辙,主板零件这么密,根本没法抢救

网友:
板边太概率中间层有GND,然后上层可能把铜箔打到短路了,搞起来麻烦了.要把孔再开大点,然后用挫刀把孔边缘打磨到没有铜箔短路才行.如果边缘中间层有其它除了GND的连线被打断了,那就更难搞了,基本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网友:
四层板的吧

网友:
用手电照照,不透亮。就是多层板

网友:
多层板打孔把线干断了

网友:
多层板颜色深,不太像多层板

网友:
这个肯定是多层板,打孔打到线路了

网友:
我也打报废过一个服务器电源。也是输出端打了四个孔,焊端子用,就废了。还好电源不贵。也不心疼。

网友:
应该是多层板,打孔把内部线路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