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识别ssd固态硬盘主控

楼主(2025-06-18):
怎么识别ssd固态硬盘主控

手上有一快金士顿的ssd固态硬盘,因中毒无法格式化,正常在win下不管是格式化还是重做系统都会自动还原。
能不能通过开卡修复?

网友:
这个牛了,哪个病毒这么厉害啊,连格式化都不行

网友:
看果照...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写保护了这是,换硬盘吧

网友:
拆开看主板、百度查型号主控都可以啊

网友:
4楼正解,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就是颗粒寿命到了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