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对射光电一般是几伏电压,接几根线

楼主(2025-06-18):
我是做工业电工维修的,这种接触少不太清楚,请大家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红外对管,一个LED和一个光敏二极管装在一起,内部是分开的。LED电压2V以上就能工作,实际用一个电阻限流,电压很随意;光敏二极管也是,一般对地接一电阻,从电阻做电压取样,接4根线或者一根共地。

网友:
万能的坛友,这么快就给了你答案

网友:
电压DC24和AC220的居多,还有比较少见的DC5V和DC12V,还有AC110和AC380。以四线+二线的居多,也有二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红外对管,一个LED和一个光敏二极管装在一起,内部是分开的。LED电压2V以上就能工作,实际用一个 ...

回答的一点毛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