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创MCH-S305D线性电源终于邮到了拆之

楼主(2025-06-18):
4月末时,手里有个用了十年左右自制的30w电源坏了,本来想用开关电源改一个,奈何老出问题,于是准备买一个,刚开始鱼上买了一个兆信的,结果有问题又退回去了,多多上看来看去,美创这个便宜些,结果又不发货,后来又没货了,只好又换了一款,来来回回折腾一个多月了,今天终于到了,重量挺沉,9斤左右,拆开后发现板子上有灰,不太新,看变压器21年的,机器合格证是25年的,试了一下机器,没彻底的归零,和我的众仪万用表差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库存货,还是返修货,一百多就这样吧。也话说变压器咋是110v的呢?电流最大4.9左右。

网友A:
电位器的还是数控?电位器的我不想搞了,容易接触不良,电压飙升,炸鸡就郁闷了,好点的几十块一个

网友B:
有灰尘,啥情况?旧的?

网友C:
碳膜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也许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还是数控?电位器的我不想搞了,容易接触不良,电压飙升,炸鸡就郁闷了,好点的几十块一个 ...

不是数控,编码器那个没货了,买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灰尘,啥情况?旧的?

卖家说是库存的,感觉也不太像,再问就说可以退货,网上这样,别家的都二百左右,看来便宜还是有便宜的道理,看这个变压器挺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膜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也许会好些。

不知道是啥,没再往里拆,不是多圈电位器,只能拧一圈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如果没问题可以继续用,一百多的价格买这么重的线性电源不亏,而且还是双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啥,没再往里拆,不是多圈电位器,只能拧一圈

我才又买的数控模拟电源,环形变压器的,32V3.1A两路,可以串联并联,电流1ma步进,电压10mv步进,不稳定,发现是接插件里面接触不良,现在准备全部焊接,并联输出电流不稳定,3个继电器都更换了,外加个2.5-3.-5v3A,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啥,没再往里拆,不是多圈电位器,只能拧一圈

做工挺不错的,要什么自行车哦。

采用环牛供电,这已经很良心了。可以自己改成110-240V输入。
电源功率板上六个固态电容,两个保护MOS,两个反向三极管,说明设计保护给足了。
控制板上看到电流采样是弹簧型锰铜丝,瞬态二极管、模拟比较器、微小可调电阻器等元件,说明是成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又买的数控模拟电源,环形变压器的,32V3.1A两路,可以串联并联,电流1ma步进,电压10mv步进,不稳定 ...

看到这个店里有双路输出款,标的重量比这个还重,但评论拆机里是开关电源的,不是变压器的,就没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做工挺不错的,要什么自行车哦。

采用环牛供电,这已经很良心了。可以自己改成110-240V输入。

那种电容器只是普通的贴片电解电容器而已。
这个电源调节不到1圈,感觉很容易变值

网友E:
商家标低价让下订单,但是又不发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恭喜喜提二手电源一个,线性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喜提二手电源一个,线性的还好

比x宝便宜啊一百多,这个电源最贵还有三百多,也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家标低价让下订单,但是又不发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上次打电话问了,说爆仓了,货不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电容器只是普通的贴片电解电容器而已。
这个电源调节不到1圈,感觉很容易变值 ...

先用着吧,本来想买SK数控模块自己组个,一算也得一百多,还不如买个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商家标低价让下订单,但是又不发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平台给的劵才有的低价,不知道是平台强制商家承担还是平台补

网友:
比我的兆信30V 5A看着扎实,电压不归零把电位器全部换了。

网友:
100多还可以,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