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go1,缺陷改装,技术贴,来疯狂砸米吧。

楼主(2025-06-18):
博世go1,改装,技术贴,来疯狂砸米吧。
针对博世go1的缺陷,进行部分改造,适合自己用就好,改造目标如下:
1,充电口改成type-c口,方便盲插。
2,改批头压力启动为手动按键。
3,改批头夹。
使用工具:手电钻,小钻头,裁纸刀,小磨机,

先来一张改好的样子,

改批头夹,钢珠3mm,2.4mm钻头开孔,3mm钻头打沉头,不要打穿,放入钢珠然后用锤子锤一下就合适了。

改好的c口,小磨机修改后壳,配合的很好,

背部照,卸螺丝,

开后盖,改装过程要细心,忘记拍照。这是改好的样子。typec买2线的即可,万用表量出原来的正负极的为,电路板有几个大的过孔焊点,很容易找,因为我的已经封胶,拍不出来,所以不上图了。

抠开正反转开关拨片,按键位置改得不美,遗憾了,本来可以做成go2的帽子的,心急了,直接用12*12轻触开关,

裁纸刀翘开批头夹前盖,千万小心别让刀割到手,

小一字批翘开卡簧,卸掉垫片和弹簧,就可以把电机,波箱,电路板电池一起从后面卸出来,

不要压力启动开关,ab胶填限位,不给电机波箱移动,

拆除启动开关,飞出两根线(黄线)给轻触开关备用

1mm绝缘板裁一小块给轻触开关做底,以免轻触开关下陷和金属脚碰到线路。

批头装到底,量出3mm位置合适钢珠卡到批头卡槽,打孔,钢珠和弹簧片用的是萝卜头螺丝批拆出的配件,网店搜萝卜头螺丝批

夹头做好配合批头的样子

给博世go安个家

这么好的帖子,就想挣点米,各位老板请砸米。谢谢观赏。

网友:
既然是两线充电,我比较喜欢圆孔带针的充电口

网友A:
比较合适 我有3个1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合适 我有3个1代

改改改,方便很多,

网友:
cc线不能用吧

网友:
硬生生将GO1改成GO3

网友:
夹头改的很好。

网友B:
我的是go2,本身就有按键开关,压力感应开关也有。

网友C:
一代没有自停,很不好

楼主:
正常慢充,没有必要快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代没有自停,很不好

是的,没有刹车,也没有卸力,对小螺丝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go2,本身就有按键开关,压力感应开关也有。

改夹头,防止掉批头。改tc口充电,方便盲插

网友:
电动工具类个人还是喜欢dc的插口

网友D:
楼主辛苦了,最大的缺陷没有改进-扭力调节
扭力调节+转速可调是分水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最大的缺陷没有改进-扭力调节
扭力调节+转速可调是分水岭 ...

go1搞不定,暂时没有好方案,go2可以拆弹簧,和打磨卸力旋钮,

网友:
这种改装非常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