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IH电饭煲1s3l 报故障码e-07 拆修

楼主(2025-06-18):
几年前买的,突然启动报故障码e-07,去网上搜了一下,似乎是通病(功率场管引脚的热敏电阻红胶引起),于是拆开。
先在线测了下热敏电阻,约3k多吧,因为当时没有拍照,所有数值仅供参考。焊下测量约70多k,初步判断电阻正常。于是刮干净焊盘间的红胶,焊回测量约10多k,将电饭煲组装好,试机正常。

下面就是图片了,也没有一一详细拍,原理咱也不懂,复杂的问题也不懂修,将就看吧,谢谢围观。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都修好了就不要谦虚了,赞一个

网友A:
厉害厉害,这都会啊

网友:
红胶是粘元件的吧

网友B:
米家IH电饭煲最近出现e07故障代码,是板上热敏电阻位号是TR1。TR1拆下来才能看到下面的红胶,刮掉红胶就可以了。
型号: YLIH02CM,上海纯米制造,和天津青米,北京小米,还有大连大米合起来总称“米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这都会啊

我是照葫芦画瓢,还是最初发现并修理这个故障的网友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IH电饭煲最近出现e07故障代码,是板上热敏电阻位号是TR1。TR1拆下来才能看到下面的红胶,刮掉红胶就可 ...

谢谢科普!

网友C:
会不会是胶水受潮导致漏电流形成漏电阻并联导致实际电阻减小,这种变化对于场效应管来说影响很大!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

网友D:
锅好用 正想618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胶水受潮导致漏电流形成漏电阻并联导致实际电阻减小,这种变化对于场效应管来说影响很大! ...

这个电阻应该就是温度检测的,负温度电阻,误报高温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锅好用 正想618买一台?

只用过一款IH电饭煲,不敢下定论

网友:
看着就是电磁炉换个马甲,当电磁炉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用过一款IH电饭煲,不敢下定论

原先用过日本虎牌,估计有二十几年吧时间老旧密封圈的配件都不好找了。所以打是打算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先用过日本虎牌,估计有二十几年吧时间老旧密封圈的配件都不好找了。所以打是打算换一个。 ...

建议还是虎牌吧

网友:
红胶漏电?那就是设计缺陷了吧?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还是虎牌吧

太老破旧了,原先洋旧货,成色还了可以,日本人东西没坏就被他们淘汰掉了。小米这个线圈是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小小电饭煲功率还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