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爸10年的剃须刀改充电接口,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5-06-18):
老爸的剃须刀有10多年了,最近发现不能充电 ,用的是220V输入。

多多上买了3快充电板,改装后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按店家说,这个板子不能接输出,但是他给我的图是可以接的的。
我就是在输出接了个小马达,连烧了2块板。
现在马达只能接在电池正负极,问一下大家,下面的图片,输出端能接负载吗?

楼主:
如果输出端不能接负载,那留着干嘛。
我没接马达,输出端有电压,接了马达电压变0,板子直接烧了。。。

网友A:
板子过流了吧 要么不要保护 要么另外买大电流的保护板

网友B:
换了吧,十来年了,父亲节没买个礼物?哈哈哈

网友C:
剃须刀马达刚刚接通的时候电流很大,超过充电板防过放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剃须刀马达刚刚接通的时候电流很大,超过充电板防过放的电流了

是这样啊。。

网友D:
建议先测一下小电机使用电流看看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吧,十来年了,父亲节没买个礼物?哈哈哈

老人就这样,修修补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剃须刀马达刚刚接通的时候电流很大,超过充电板防过放的电流了

+1,是这个理,另外这种剔须刀应该是镍氢的吧,换的这个板好像是4056啊...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F:
我的剃须刀这样改了好多年了,没见烧板子。用的也是带保护的4056小板。

网友G:
还修什么啊?怎么不买个新的孝敬老人家。旧的舍不得扔的话,留着自己用嘛。

网友H:
兄弟赶紧赚钱给老爷子换一个吧,这个你留着研究用

网友I:
如果舍得的话买个飞利浦S5000给父亲,如果不舍得就买个小米剃须刀,给长辈用好点的

网友J:
原来电池是1.2V的还是2.4V的?锂电最好降压使用。

网友K:
直接接马达干啥,接在原来接电池的地方就好

网友L:
电机短时电流大,会烧板的。

网友M:
改都好改---关键是改得好的作品不多见。

网友N:
这就是普通的4056充放电保护板,哪里是快充板
而且这板子OUT输出电流1A多的,哪里能接马达,接马达启动电流太大了,必烧。马达就是接电池两端就好了

网友O:
就是过流了,这玩意儿没过流能力的

网友P:
上松下大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