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退役营连排电台智能化充电机拆解

楼主(2025-06-18):
一说营连排电台,听这名字就知道应该是军用的。不错,这就是我军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装备的营级连级排级之间通讯的电台,说通俗点就是军用对讲机,今天拆个它的充电器。
至于电台,型号是TBR-115,按现在的眼光看,性能比较老旧,目前早已全部退役。之前也发过维修记录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979-1-1.html
电台都退役了,充电器更是没人要了,因此这东西也就流落民间。

言归正传,这是给用户室内用的充电机,功能简单,军品嘛,肯定和民品不太一样。

正面,这家伙叫做【营连排智能化充电机】,是一个铝合金材质的军绿色的盒子

北京寻北科技出品,查了一下现在这个单位似乎还在,专门生产特种电源的,还有保蜜资质,因此能做这种产品。

侧面

其中一面印有建议简易说明,告诉用户怎么使用。
表面磨损严重,不知道经历了什么,铝合金能磨成这样。

背面,有两个带有橡胶盖的接口,一个用于接入交流220V电源,另一个接电台的电池

打开橡胶盖,带螺纹锁扣的航空插座,交流3针公口,直流4孔母口

底部,有铭牌和4个橡胶垫脚。请注意4个垫脚的位置,为什么不一致我也不知道,尝试挪动它们把它归置整齐,但是挪不动。

铭牌,2005年的产品,20年前的产物.也是TBR115电台在役的时期,但凡这种不是民用的东西,序列号是必须的。主要是为了装备管理和问题追溯。

下面开始拆解,这个机壳是铝合金一体成型的,和现在的铝机壳差不多。只是这个外壳主体是个筒形一体的结构,不能分开。所以拆解只能从两侧端盖开始,拧开端盖的固定螺钉。

拧松螺丝后,发现这个端盖扣的非常紧,只能凿一凿把它凿松

拆开后端盖,露出内部主要电路构造

拆开后端盖后发现里面的线路板并不能抽出来,用手电向里面照射后发现前端盖上面似乎还有电路,因此,只能再把前端盖拆开,一样拧下4颗螺丝,然后敲打敲打就行了。

前端盖,上面有块线路板

不知道这个充电器之前实在什么环境里工作,打开来里面全是灰白色盐碱样的物质,拆开掉出来很多。

各个线路板之间的连线都是通过接插件连接的,拔下部分连线,可以把内部电路抽出来了,可以看出,充电机的核心是个开关电源。

开始逐一研究。
首先是主板,看起来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输入端,EMI,保险丝,NTC都齐全

高压滤波电容,红宝石的WXA系列,属于高压小型电解电容

开关电源的PWM控制器,是Power Integrations的TOP245,这是个5端35W左右功率的单端反激电源的PWM控制器。这个电路过去很是流行,基本小功率的开关电源里面都是用它家的TOP系列器件,简单可靠。

低压侧续流二极管MBR20100,肖特基半桥,开关电源里面的常用器件。

电源的输出部分,都是红宝石电容,这里用的是YXF系列,属于高频低ESR电容。用在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比较合适。

电源输出口,一组是18V和12V输出,还有一个单独的12V输出。奇怪的是,电源有两组输出,但是实际它是一个18V开关电源,12V那路是由18V经过一个LM317降压得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开关电源+线性稳压,这不是增加损耗嘛

研究发现,电源板真就是一个电源板,上面没有任何与充电控制相关的电路,而充电控制功能是由前端盖上面这个小板完成,前端盖上面有五个指示灯,分别是:电源、充电指示、4档容量指示。
如果没有接电池,只会亮电源指示灯,接入电池后,充电指示会点亮。随着电池充电,4档容量指示会逐一点亮,当电池充电完成后,蜂鸣器会响,提示充电结束。

中间带贴纸这个应该是主控MCU,具体型号就不深究了

拆下线路板,正面巨大的蜂鸣器占据了很大空间

前端盖,上面很多盐碱样的污垢

端盖上带有橡胶密封圈。这里就话说回来了,端盖用橡胶密封圈,肯定是为了密封防水,但是,这个端盖上面的指示灯安装孔可是和外界相通的,要说密封,表面也就覆盖了一层贴纸。要说这个充电器有“三防”功能可是做不到,要说防水,充其量觉得也就是个IP54的等级,不然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灰呢。

这么脏的东西,拿去水池刷洗干净

研究下这个板子,这个板子主要负责充电控制。
开关电源给他送来12V和18V两路电压,其中12V经过一个78L05变成5V供给MCU等控制电路,而18V经过DC-DC电路为电池进行充电。
上面初步可见的和电源相关的元件是一个大电感和一组电容,它们附近的背面还有两个SOP-8封装的IR产的MOS,应该是DC-DC电路。

电容用的都是红宝石,这里用的是YXA标准品,耐温105℃

一组2SB772/2SD882,构成了一个图腾柱电路,大概用于推动DC-DC电路

用于将12V降压成5V的78L05,ST意法半导体出品

请注意这个绿色的电阻,毕竟这不是民用品,这种设备生产制造一般不管成本。
用的元器件必须有国产化指标,严格一点还得要七专产品,因此,这里就是一般民品上面见不到的国产传统RJ系列电阻,看着非常古老,感觉是上世纪的产品,确实,这种产品不能和日新月异的民品相比,它们定型慢,列装慢,更新换代更慢。
有很多你以为淘汰的国产元器件实际还在悄悄生产,样子和几十年前没什么改变,它们的市场非常小众,一般民用产品见不到它的身影,生产销售仍然维持着类似计划经济的模式。

MCU的晶振,用的是少用的49U晶振,猜测这种产品用的是国产JA-12型晶振,频率3.000MHz,真是个奇怪的频率,一般MCU不用这个频率。

再看看带有接口的后端盖,后端盖就简单多了,就是一个接口电路,把两个航空插头接入电路。
其中交流输入220V,直流则是2路输出:一路2根线为电池充电线路接电池;
另一路就是电源板上额外的12V电源,可以在充电的同时为电台提供12V电源。

输出的4线,按说为了抗干扰,在每条输出线上都设计了LC滤波电路。但是,这里的电感被0Ω电阻代替了,还有一组电容自然也省略了

看看这个贴片电阻焊的,一端翘起来了,这个焊接质量嘛......

没有什么可看的

通电看看,这是电源板的18V输出,实际19.45V

电源板的12V输出,实际12.42V

装上控制板,找一个电池进行测试。
原来电台用的是12V 600mAh的镍镉电池,临时抓来一个12V的镍氢电池组先试试。充电灯点亮了,表示电池正在充电,观察后续电量指示灯也逐一亮起来了。
但是,这个充电器具体充电特性如何,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话说,115电台有很多种型号的充电器,它的电池无外乎两种:12V 600mAh的镍镉电池和后期1200mAh的锂电池。还有一种可以装5号干电池的电池盒不在此讨论之中。
而它的充电器也是多种多样,这个充电器,算是最简单化的充电器,需要通过一个带电池适配器的接头连接电池进行充电。通过实际测试,发现这个充电器充12V的镍镉电池没问题,充12.6V的锂电池也能充,而且充电似乎好像是脉冲充电。
但是,它的充电线路自控制板引出,走到电池经过多个接头,无形中增加了线损,因此初步测试感觉它对充慢检测似乎比较迟钝。具体智能化在何处,大概是能显示电池电量?能够充满自停?
至于做工来说,20年前的产品,没什么特别的亮点,没什么特殊的构造,人家设计定位和民用产品走的完全不是一个路线,不能用民品的思路看待。
至于现在的产品已经有了极大的跨越提升,但是,这可不能拆也不能亮相啊。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这是不是充镍铬或镍氢的?

网友:
这贴片焊接看上去像是牛马所为!

网友:
元件都高大上,外壳封装就是传说中的三防了

网友:
  还可以  毕竟是拼命的东西 ……

网友:
军品就是稳定,经历风风雨雨,还是稳如老牛

网友A:
做工不错,电源板关键元器件还是外资品牌,没用国产货,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感觉20年前贴片国产还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电源板关键元器件还是外资品牌,没用国产货,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

k字头电容据说很牛,不知道自爆的bb机里是不是用它?

网友:
这都能搞到!不是应该集中拆解的吗?!

网友:
感觉不经摔啊,变压器和大电感等大原件都没有加强固定,电路板好像也没有涂三防漆。

网友:
别的不说,军工设备的三防措施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
输入输出插头有必要搞的这么特殊吗,似乎在保证三防的基础上能兼容民用插头比较好

网友:
这个似乎没有完全符合军工要求,军工采购或是工厂制造环节出了纰漏,这水深

网友:
军品质量总体还是不对错的。

网友:
军品   谢谢拆机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军用品,那一定是高级货,一军,二工,三民用嘛,差不了。

网友:
都20年了;;军品的质量还是要远远高于民品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