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忙看看罗技鼠标编码器型号

楼主(2025-06-18):
逻辑这只鼠标设计的真是为了拆卸吗?只有一颗螺丝轻松打开。

编码器没有效果,不知道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那个杆儿秃了?有前辈明白吗?这应该如何判断?

这是第一次拆东西这么容易,而且无损,这是鼠标上盖

来了个特写,也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型号,我看好像是属于密封的,现在更怀疑是不是那个滚轮有问题了?那个轴摩秃了?
因为故障现象就是偶尔的还能够滚动网页

网友A:
编码器量高度就行。

网友B:
扔了吧,我们这地摊5块一个的无线都比这好

网友:
所有编码器的构造都是一样的,就是高度不一样。你这个高度又没标

网友C:
你这罗技看起来不像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罗技看起来不像正品

键鼠套装一起买的,造假难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我们这地摊5块一个的无线都比这好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网友D:
编码器另一侧照片呢?看看有没有高度。没有高度,就量一下高度就ok。

网友:
我用的罗技套装也可能不是正品,但好呆是光电编码器呀,楼主这个还是换了吧,修没啥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另一侧照片呢?看看有没有高度。没有高度,就量一下高度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量高度就行。

网友E:
照着尺寸买编码器换上就行了(凯华牌的)。无它。罗技现在越做越低端了。

网友:
自己用卡尺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着尺寸买编码器换上就行了(凯华牌的)。无它。罗技现在越做越低端了。

TTC金轮11我下单了5.5元,这价格可以买一个618天猫最便宜的鼠标了

网友:
折腾就是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你这板子温度高点就掉焊盘

网友:
虽然我是不清楚,但过来凑个热闹,同事刚修了一个鼠标的开关,和这个看起来很像啊

网友:
这是凯华的吧!高度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TTC金轮11我下单了5.5元,这价格可以买一个618天猫最便宜的鼠标了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用尖嘴钳把这四个爪稍捏一下说不定就好了...